LoRa 网关组网方案

楼主(2025-08-20):
LoRa 网关组网方案

需求: 网关每6秒接收不同节点的数据,使用SX1262芯片。

以下是完整的组网方案:

1. 网络架构设计

采用星型拓扑

  • 网关:作为中心节点,持续监听多个信道
  • 节点:分布在网关周围,定时发送数据(每6秒)
  • 区分网络:通过网络ID信道分配隔离不同网络
  • 区分节点:通过设备地址识别

2. 关键区分机制

2.1 网络隔离方案

方法 实现方式 优点
网络ID (NetID) 数据包头加入2字节网络ID(0xAABB, 0xCCDD等) 软件实现简单,灵活
信道分配 不同网络使用不同频率(如433.0MHz/433.2MHz/433.4MHz) 物理隔离,抗干扰能力强
扩频因子(SF) 不同网络使用不同SF(SF7/SF9/SF12) 提高信道容量
同步字(SyncWord) 设置自定义同步字(默认0x1424为私有) 硬件级过滤

推荐组合:网络ID + 信道分配

2.2 节点识别方案

// 数据包结构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net_id;    // 网络ID (0xAABB)
  uint32_t dev_addr;   // 设备地址 (0x11223344)
  uint8_t payload[50]; // 实际数据
  uint16_t crc;        // CRC校验
} lora_packet_t;

3. 网关实现方案

3.1 网关工作流程

sequenceDiagram
    participant Gateway
    participant Node1
    participant Node2

    Note over Gateway: 初始化(多信道监听)
    loop 每6秒
        Node1->>Gateway: 数据(NetID=0xAABB, DevAddr=0x01)
        Gateway-->>Gateway: 校验网络ID
        Gateway-->>Gateway: 记录DevAddr=0x01
        Node2->>Gateway: 数据(NetID=0xAABB, DevAddr=0x02)
        Gateway-->>Gateway: 校验网络ID
        Gateway-->>Gateway: 记录DevAddr=0x02
    end

3.2 关键代码实现

网关初始化 (lora_gateway_init.c):

#define MAX_NETWORKS 3
const uint32_t NETWORK_FREQS[MAX_NETWORKS] = {433000000, 433200000, 433400000};
const uint16_t NETWORK_IDS[MAX_NETWORKS] = {0xAABB, 0xCCDD, 0xEEFF};

void Gateway_Init() {
  for(int i=0; i<MAX_NETWORKS; i++) {
    Radio.SetChannel(NETWORK_FREQS[i]);
    Radio.SetRxConfig(MODEM_LORA, LORA_BANDWIDTH, LORA_SPREADING_FACTOR,
                     LORA_CODINGRATE, 0, LORA_PREAMBLE_LENGTH,
                     LORA_SYMBOL_TIMEOUT, false, 0, true, 0, 0, false, true);
    Radio.Rx(0); // 连续接收模式
  }
}

数据接收处理 (gateway_rx_handler.c):

void OnRxDone(uint8_t *payload, uint16_t size, int16_t rssi, int8_t snr) {
  lora_packet_t *pkt = (lora_packet_t*)payload;

  // 校验网络ID
  int valid_net = 0;
  for(int i=0; i<MAX_NETWORKS; i++) {
    if(pkt->net_id == NETWORK_IDS[i]) {
      valid_net = 1;
      break;
    }
  }

  if(!valid_net) return; // 丢弃其他网络数据

  // 记录设备信息
  printf("来自节点 %08X 的数据: RSSI=%d, SNR=%d\n",
         pkt->dev_addr, rssi, snr);

  // 处理有效载荷
  process_payload(pkt->payload);
}

4. 节点实现方案

4.1 节点工作流程

void Node_Runtime(uint32_t dev_addr) {
  while(1) {
    // 1. 随机延迟(0-500ms)避免碰撞
    delay_ms(rand() % 500);

    // 2. 准备数据包
    lora_packet_t pkt = {
      .net_id = 0xAABB, // 所属网络ID
      .dev_addr = dev_addr,
      .payload = {...}  // 传感器数据
    };
    pkt.crc = RadioComputeCRC((uint8_t*)&pkt, sizeof(pkt)-2, CRC_TYPE_IBM);

    // 3. 发送数据
    Radio.Send((uint8_t*)&pkt, sizeof(pkt));

    // 4. 等待6秒
    delay_ms(6000);
  }
}

4.2 防碰撞机制

  1. 随机延迟:每个节点在6秒周期内随机选择发送时间
  2. CSMA/CA(可选):
    bool channel_free = RadioIsChannelFree(MODEM_LORA, 433000000, -90, 100);
    if(channel_free) Radio.Send(...);

5. 参数配置建议

参数 推荐值 说明
频率 433MHz/868MHz 根据地区法规选择
扩频因子 SF9 兼顾距离和容量
带宽 125kHz 标准配置
编码率 4/8 提高抗干扰性
发射功率 20dBm 最大功率(需符合当地法规)
同步字 0xAABB 自定义私有网络
网络ID长度 2字节 平衡效率和网络容量

6. 抗干扰策略

  1. 频率跳变(FHSS):
    void Node_SendWithFHSS() {
      int channel = rand() % 8;
      RadioSetChannel(433000000 + channel*200000);
      Radio.Send(...);
    }

  2. 动态扩频因子
    // 根据信号质量动态调整SF
    if(snr > -7.5) {
      Radio.SetSpreadingFactor(SF7); // 高速模式
    } else {
      Radio.SetSpreadingFactor(SF12); // 长距离模式
    }

  3. 重传机制
    for(int retry=0; retry<3; retry++) {
      if(Radio.Send(...) == SUCCESS) break;
      delay_ms(100 * (retry+1));
    }

部署建议

  1. 网络规划
    • 每个网络使用独立频率+网络ID组合
    • 网关支持同时监听3-8个信道(需硬件支持)
  2. 节点部署
    graph TD
      A[网关] --> B[区域1: 433.0MHz/0xAABB]
      A --> C[区域2: 433.2MHz/0xCCDD]
      A --> D[区域3: 433.4MHz/0xEEFF]
      B --> E[节点1-10]
      C --> F[节点11-20]
      D --> G[节点21-30]

  3. 安全增强
    • AES-128加密载荷数据
    • 动态设备地址分配
    • 数据包签名验证

关键提示:实际部署前需进行频谱扫描,选择干扰最小的频段,并根据距离要求调整SF和带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