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Project Explorer中对不同项目操作,相互影响

楼主(2025-08-21):
在STM32CubeIDE的Project Explorer中,当我右键点击一个已打开的项目时,另一个项目也会被高亮显示。这是为什么?当我选择“关闭不相关项目”后,第二个被高亮显示的项目会恢复正常显示状态。

网友A:
禁用“Linked Mode”或检查项目关联

网友B:
手动关闭不需要的项目,重置视图布局

网友C:
可能是两个项目共用同一个工作区(workspace),CubeIDE在刷新树时会联动。

网友D:
有时候工程之间的路径或者链接资源重叠,也会导致这种“同步高亮”的情况。

网友E:
我遇到过类似的,关闭并重新打开工作区能恢复正常。

网友F:
建议检查一下两个项目是不是指向了相同的文件夹,特别是Drivers和Core。

网友G:
CubeIDE的Project Explorer显示不只是物理文件,也可能是逻辑引用,所以看起来像串了。

网友H:
“关闭不相关项目”能恢复,说明问题在于Explorer刷新逻辑,不是真正的工程错误。

网友I:
你可以尝试新建一个独立workspace,把项目分别导入进去,应该就不会互相影响了。

网友J:
有时候是CubeIDE的缓存问题,可以试试Project → Clean,再刷新工程。

网友K:
如果只是显示层面影响,不会影响编译,可以先不用担心。

网友L:
这更像是CubeIDE的小bug,官方论坛上也有人反映过类似的UI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