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准备在U0系列上试试USB设备模式会不会掉速

楼主(2025-08-21):
体积小功能全,担心USB跑文件传输时卡顿。

网友A:
速度要求更高可能要用SPI

网友B:
能跑到400kHz

网友C:
多设备要注意总线拉电流

网友D:
I2C驱动要加上重试

网友E:
线太长容易出错

网友F:
C0系列够便宜好用

网友G:
快模式一般足够了

楼主:
拉电阻选合适阻值很关键

网友H:
多个设备可能要做仲裁

网友I:
我之前用OLED和传感器一起跑没问题

网友J:
可能出现掉速现象

网友J:
若时钟源配置错误或分频系数不当,会导致通信不稳定或速率降低。

网友J:
ISR执行时间过长,可能错过后续数据包,引发重传或丢包,间接降低速率。

网友K:
用DMA传输CPU占用率降低约40%,传输速率提升3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