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打算在G4系列上跑DSP滤波算法资源能不能撑住

楼主(2025-08-21):
想用在信号处理上,怕算力和RAM不足。

网友A:
做UI够流畅就行

网友B:
要看屏分辨率和像素时钟

网友C:
QVGA能跑挺高帧

网友D:
VGA就差点意思

网友E:
带RGB接口的屏用起来快

网友F:
缓存带宽要跟上

网友G:
外部SDRAM很关键

网友H:
CubeIDE有配置工具挺方便

楼主:
LTDC支持双层叠加挺好用

网友I:
高分辨率屏还是算了

网友J:
完全能够支撑DSP滤波算法的运行

网友J:
STM32G4在48V/1kW双向DC-DC转换器中实现3P3Z数字补偿器,FMAC加速器使控制环路延迟从50µs降至10µs,效率提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