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发现F0系列的调试下载速度挺慢这是不是普遍问题

楼主(2025-08-21):
用ST-LINK调试时明显感觉卡,可能和内核有关?

网友A:
传感器慢速测量很合适

网友B:
低功耗模式确实慢

网友C:
速度和功耗要权衡

网友D:
ADC还能断续采样省电

网友E:
我试过采样几百Hz没问题

网友F:
分辨率还能保持高精度

网友G:
用DMA传输也省心

网友H:
适合电池供电应用

网友I:
速度特别高就别选L4了

楼主:
G4更合适做快速采样

网友J:
普遍现象

网友J:
要与Cortex-M0内核性能、SWD接口配置及调试策略相关

网友K:
可以降低SWD接口速率。

网友L:
建议禁用实时调试功能,关闭非必要中断。

网友M:
用ST-LINK V2-1,切换至J-Link调试器

网友N:
若项目对实时性要求极高,可考虑迁移至STM32F4/F7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