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H503的PRODUCT_STATE问题

楼主(2025-08-21):
写ED以外的其他状态都不能返回ED,正常吗?另外写2E以上保护级别就不能连接STLINK了。

如果单纯防抄,是否写5C LOCKED?
谢谢!

网友A:
若追求最高安全性且无需后续调试,选择5C(Locked)。

网友A:
需灵活维护,选择Closed状态 + DA认证或软件加密。

楼主:
DA认证或软件加密有没有参考帖子?谢谢~

网友B:
你也可以尝试用OpenOCD代替CubeIDE自带的GDBServer,有时对断点处理会更稳定。        多说一句,STM32F7扇区挺大,预boot可以很小,完全可以放在第一个sector里,把后面分区灵活利用。

网友C:
PRODUCT_STATE 的确是单向的,写成更高保护级**一般不能回到 ED,这是官方设计的安全机制。

网友D:
如果只是防止代码被抄,可以考虑 5C LOCKED,这样还能留一些调试接口。

网友E:
ED 模式主要是工厂出厂用,开发者用的时候没法随意切换回去。

网友F:
一旦进入 2E 以上级别,只有全片擦除才能恢复使用,这点要特别小心。

网友G:
建议你在实验板上多试几次,熟悉不同状态的区别,不要在正式产品上直接操作。

网友H:
H503 的安全策略比老系列严格很多,算是安全 MCU 的一个体现。

网友I:
如果只是要基本的防护,LOCKED 足够,一般逆向的人也很难读出代码。

网友J:
高保护状态更适合对安全要求极高的应用,比如支付或者密钥存储场景。

网友K:
做产品量产前,一定要把状态写入流程、调试接口关闭策略测试清楚,否则容易把芯片变砖。

网友C:
写到 2E 以上属于强保护,ST-LINK 无法再连接是正常的,相当于彻底锁死。

网友L:
需灵活维护,选择Closed状态

网友M(2025-11-03):
高保护状态需要对安全要求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