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电荷放大电路的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

楼主(2025-08-21):
请教下各位前辈,看了论坛中的很多帖子,为什么一般推荐电荷放大器的反馈电容用聚苯乙烯电容,反馈电阻用玻璃釉电阻,与普通的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相比有什么优点?用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的话,电路工作会存在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离开量级谈技术,统统都是耍流氓啊。。。
如果你要到pC或者fC,这些还是必要的,就是漏电流低而已。
如果你是nC,uC,mC,爱用啥用啥,无所谓的。

网友B:
电荷放大器一般都是频率不高的信号,所以什么都无所谓,
因为重点是漏电,而小电容漏电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开量级谈技术,统统都是耍流氓啊。。。
如果你要到pC或者fC,这些还是必要的,就是漏电流低而已。
如果你 ...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放大器一般都是频率不高的信号,所以什么都无所谓,
因为重点是漏电,而小电容漏电都满足! ...

嗯嗯,采集的信号频率是10k以内

网友A:
电介质吸收效应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个人认为,在这里是次要因素。
聚苯乙烯电容的电介质吸收大概只有0.02%,的确比较小,在这个应用中可以忽略的,所以认为不重要。
对于弱信号测量,主要还是漏电流,如果是fC,漏电流差的材料,这个相对误差可以到50%的量级了。

聚苯乙烯电容并不是除了真空之外的电介质吸收最小的介质。公认的最小的介质是聚四氟乙烯(差不多也是0.02%)。不仅如此,聚四氟乙烯的漏电也远小于聚苯乙烯电容,顶级的都是用聚四氟乙烯,只不过聚四氟乙烯电容的价格远远高于聚苯乙烯电容,对于普通的发烧友而言,用聚苯乙烯电容相对性价比更高些而已。聚四氟乙烯电容一般在不差钱的军工级和航天级有不少应用。

xch
捏造数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