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F8的RDP怎么设置呀

楼主(2025-08-21):
现在有个问题,想自己写代码设置FLASH的读保护。但是看文档上只有FLASH的写保护说明,没有读保护相关的操作说明啊。要怎么写代码呢

楼主:
没有是什么意思?是不支持代码写入吗?
为什么程序一运行,就自动加了读保护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是什么意思?是不支持代码写入吗?
为什么程序一运行,就自动加了读保护了呢 ...

L130没有读保护的配置字可供用户使用,想要不被读出,要么就是把SWD口子给复用成GPIO,让它失去SWD的功能,要么就是采用原厂的离线编程器,这个离线编程器有个芯片加密功能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30没有读保护的配置字可供用户使用,想要不被读出,要么就是把SWD口子给复用成GPIO,让它失去SWD的功能,要 ...

不对吧。我下载一个BIN文件进去,然后用原厂的ISP工具连接,就提示有加密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吧。我下载一个BIN文件进去,然后用原厂的ISP工具连接,就提示有加密功能。
...

你可以直接去翻官方的用户手册,看手册上是怎么介绍的?你想要的读保护加密在手册上是如何实现的,如果有那手册上肯定就会写,如果没写,那就表示没有或者不公开

网友B:
去看看ST 的MCU手册。我猜是一样的,都是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去翻官方的用户手册,看手册上是怎么介绍的?你想要的读保护加密在手册上是如何实现的,如果有 ...

那也是,就是手册上没有。但现在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有程序的话,用SWD识别不到芯片。要擦除芯片才能识别。那是不是说是程序把SWD关闭了?但是用串口连接就提示说加了密。也是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ST 的MCU手册。我猜是一样的,都是抄的

这个型号和ST的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