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中位值平均软件滤波算法

楼主(2025-08-21):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
*函数名称: get_adc_avg_val
*函数功能: 中位值平均法滤波
*参数说明: pu16Data-输入ADC值,u8Num-输入采样次数 (参数是指针,仅作输入用,应在类型前加const,防
          止该指针在函数内被意外修改)
*返 回 值: 放大100倍电压值
***************************************************************************/
uint16 get_adc_avg_val(const uint16 *pu16Data, uint8 u8Num)
{
        uint8  i = 0;
        uint16 u16Max = 0;
        uint16 u16Mix = 0;
        uint32 u32Sum = 0;

        u16Max = pu16Data[0];
        u16Mix = pu16Data[0];
        u32Sum = pu16Data[0];
        for (i = 1; i < u8Num; i++)
        {
                u16Mix = (u16Mix > pu16Data) ? pu16Data : u16Mix;
                u16Max = (u16Max < pu16Data) ? pu16Data : u16Max;
                u32Sum += pu16Data;
        }

        if(u8Num > 2)
        {
                u32Sum = (u32Sum - (u16Mix + u16Max)) / (u8Num-2);
                return (u32Sum * 330) / 4096;
        }
        else
        {
                u32Sum = u32Sum / u8Num;
                return (u32Sum * 330) / 4096;
        }
}
扩展:10种经典软件滤波算法:

1.限幅滤波法

        根据经验,确定两次采样的最大偏差值,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本次值与上次值相差小于最大偏差值,则本次值有效;本次值与上次值相差大于最大偏差值,则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取代本次值。

        优点:有效客服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缺点: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平滑度差。

2.中位值滤波法

        连续采样N次(N为计数),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有效值。

        优点:有效防止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对温度、液位的变化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缺点: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3.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高,灵敏度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低,灵敏度高;

        N值选取(参考):流量N=12,压力N=4

        优点: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缺点: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比较浪费RAM。

4.递推平均滤波

        递推平均滤波法(滑动平均滤波法):
        ①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②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③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以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参考):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 ~ 12;温度,N=1~4;

        优点: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缺点:灵敏度低、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比较浪费RAM

5.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优点: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缺点: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比较浪费RAM

6. 限幅平均滤波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优点: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缺点:比较浪费RAM

7. 一阶滞后滤波法
        一阶滞后滤波法(惯性滤波法):
        取a=0~1,本次滤波结果=(1-a)* 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优点: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缺点:相位滞后,灵敏度低;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8.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重;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重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重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优点: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缺点: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9. 消抖滤波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 != 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优点: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缺点: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10. 限幅消抖滤波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先限幅,后消抖;

        优点: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缺点: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中位值平均软件滤波算法的代码实现,以及其他算法的优劣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