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BOOST调试常见问题总结

楼主(2025-08-21):
, ,

@21小跑堂、#申请原创#

简介

        这里的应用有三种:BUCK充电、BOOST充电、BUCK-BOOST充电。

        电源充电算法有DC Source充电算法,MPPT算法,两个算法都会涉及到上面三种充电方式。
        BUCK充电示意图如下:

        BOOST充电示意图如下:

        BUCK-BOOST充电示意图如下:

遇到的问题?

1.PV升压充电,开始时会拉低电池电压,导致保护板保护?PV降压充,开始会拉低太阳能模拟器电压?

        分析:PV起充时如果电压远低于电池电压,BUCK-BOOST导通瞬间电压直通过去导致电池电压拉低。

        解决方案:在电池端上管换成二极管,当PV输入小于电池电压不导通,则不会拉低电池电压。

2.输入Source如何区分是DC Source还是PV?

        分析:首先,应该搞清楚DC Source充电和PV充电分别有什么特点?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

下一步直接动手测试,DC Source充电时输入电压是恒定,改变的是电流,当功率达到最大时,电压和电流恒定;PV充电时输入电压一直在变,直到达到最大功率点电压才会相对稳定,电流恒定。

        第二步:可以看出两者差异是充电时电压有区别,一个有变化,一个没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以电压的变化为依据,判断Source是DC Source还是PV。

        第三部:设计软件调试,根据调试的具体情况优化细节。

3.DC Source限流充电问题?

        最大充电功率100W,当60W,45W,30W输入时也要兼容,这时候就需要限流充电。

        分析:首先,先明白思考几个问题,所谓限流,就是限制电流充电,在什么触发条件下,设备进入限流充电状态呢?比如输入20V 3A,软件怎么知道要限流充电?肯定是检测到了什么,然后限制住电流。下一步,我们就用直流开关电源测试找到规律,直流源设置20V 3A,软件不限制电流直接把电流抬到5A,这时发现当过流时,开关电源会报警,而且电压会被拉低。找到了这个规律,最后一步,设计软件验证可行性。

3.DC Source充电算法充电流程?

        首先,是预充阶段,进入DC Source充电流程之后,充电进入CC模式,当电压达到一定之后,进入CV模式,直到电流小于0.2C持续10S后,判断为充满。

4.PV-MPPT算法充电流程?

        MPPT采用扰动观察法,通过电压环路、电流环路监控,抬高输出端电池电压,步幅要根据电路调整,太小了会不稳定导致负向扰动,太大了功率就达不到最高。

        死区时间一般大于100ns,根据实际电路上管下管道通时间,上、下管波形交叉会烧坏元器件。另外MOS管、电容选型参数裕量设计至少1.5倍。

hi 感谢大佬的分享,此篇文章暂不符合原创文章的标准,更多活动详情请查看https://bbs.21ic.com/icview-3431776-1-1.html,优化内容后可再次@21小跑堂进行审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