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咱们公司的设备开机怎么显示Android?给换成公司**!

楼主(2025-08-21):
, ,
老板: 咱们公司的设备开机,怎么显示Android。这怎么行,把Android替换掉,显示公司的**,最好加点牛X的动画.
小卡拉米: 好的,老板
小卡拉米 to UI: 老板说要一个牛X的动画。
UI: 我*&……%%¥……&&*………………%

1、UI设计帧动画跟UI沟通,最好说明,老板的意思,怎么牛X。最重要的是:

  • 把动画输出成序列帧。

  • 分辨率和板子的分辨率一致。

• 命名规则:00.jpg
2、制作动画包新建一个文件夹,名字为:bootanimation 新建子文件夹第一部分动画:命名为part1,将UI设计好的非常牛X的动画,放进去 新建子文件夹第二部分定格动画:命名为part2 ,将帧动画的最后一帧放到这里边 新建一个desc.txt desc.txt的内容:
1024 768 60p 1 0 part1p 0 10 part2
全局参数(第一行)

  •         1024
            屏幕的 宽度(Width),单位为像素(px)。表示动画的分辨率宽度为 1024px。

  •         768
            屏幕的 高度(Height),单位为像素(px)。表示动画的分辨率高度为 768px。

  •         60
            动画的 帧率(FPS, Frames Per Second)。表示每秒播放 60 帧,但实际帧率受硬件和系统限制(可能无法真正达到 60 FPS)。

大厂跳板→机会,前端-后端-测试,待遇还可以,感兴趣试试~
分段参数(后续行)每行定义一个动画片段,格式为:
[类型] [循环次数] [间隔时间] [目录名]
第一片段:p 1 0 generic1

  •         p
            播放类型(Play Mode):

    • p 表示正常播放(逐帧播放后停止)。

    • 另一种类型是 c(hold last frame),表示播放完成后停留在最后一帧。

  •         1
            循环次数(Loop Count):

    • 1 表示该片段播放 1 次

    • 0 表示无限循环(直到开机完成或被中断)。

  •         0
            间隔时间(Delay):

    • 单位为帧数(基于全局帧率)。0 表示片段播放完成后 无额外延迟,直接进入下一片段。

  •         generic1
            动画资源目录名:

    • 对应 part0、part1 等目录,存放该片段的 PNG 图片(按序号命名,如 img000.png)。

第二片段:p 0 10 generic2

  •         p
            正常播放模式。

  •         0
            无限循环,直到开机流程结束或被系统终止。

  •         10
            间隔时间为 10 帧(若全局帧率为 60 FPS,则实际延迟为 10/60 ≈ 0.167 秒)。

  •         generic2
            第二个动画资源目录名。

  • 系统会先播放 generic1 目录中的动画,播放 1 次,无延迟。

  • 接着播放 generic2 目录中的动画,无限循环,每次循环结束后等待 10 帧的时间。

  • 开机动画会持续播放,直到系统启动完成(或强制终止)。
压缩动画包(很重要的一步)

  • 压缩的时候,不要在外边一层去压缩,要点进去bootanimation文件夹,全选压缩。

  • 压缩的时候格式要选择成存储。360压缩,自定义里边有。
3、替换动画包使用adb命令进行替换,替换之前设备要进行root,一般开发板都是 root过的,然后使用命令进行替换
默认情况下,Android 设备的 /system 分区是只读的(出于系统安全性考虑)。adb remount 会临时将其重新挂载为可读写(rw),允许你修改系统文件(如删除预装应用、替换系统文件等)。
adb root // 获取root 权限
adb remount //重新挂载为可读写
adb push 你的动画包路径 system/media
动画包的名称一般是bootanimation.zip,有些厂商的可能不一样,如果不生效可以咨询板子厂家进行修改
替换成功之后,直接运行 adb reboot 进行重启,见证奇迹。
4、Android动画前的小企鹅(Linux开机动画)我真服了,板子出厂前,竟然还有Linux开机动画,这个关掉,需要更改内核启动参数。下边是修改方法,但是建议联系厂家,建议联系厂家,建议联系厂家

4.1. 确认 ** 类型

  • Linux 内核 **:企鹅 ** 通常是内核编译时内置的,文件格式可能是 .ppm、.rle 或 .png。

  • Bootloader **:某些设备的厂商会在 Bootloader 阶段显示自定义 **(如高通设备的 splash.img)。
需要先确定企鹅 ** 的来源:

  • 如果设备启动时先显示企鹅,再显示 Android 开机动画(bootanimation.zip),则属于 内核 **
4.2. 替换 Linux 内核 **步骤 1:获取内核源码

  • 需要设备的 内核源代码(从厂商或开源社区获取,如 LineageOS、XDA 论坛等)。

  • 如果厂商未公开源码,此方法不可行。
步骤 2:准备自定义 **

  • 内核支持的格式通常为 PPM(Portable PixMap),尺寸需与屏幕分辨率匹配(如 1024x768)。

  • 使用工具(如 GIMP、ffmpeg)将图片转换为 .ppm 格式,并保存为 **_linux_clut224.ppm(文件名可能因内核版本而异)。
步骤 3:替换内核 ** 文件# 示例路径(不同内核可能不同)cp custom_**.ppm drivers/video/**/**_linux_clut224.ppm
步骤 4:编译内核

  • 配置内核编译选项,确保启用 ** 显示:                make menuconfig# 进入 Device Drivers -> Graphics support -> Bootup **# 启用 "Standard 224-color Linux **"

  • 编译内核并生成 boot.img:                make -j$(nproc)

步骤 5:刷入新内核

  • 使用 fastboot 刷入编译后的 boot.img:                fastboot flash boot boot.img

4.3. 替换 Bootloader **(高通设备示例)如果企鹅 ** 是 Bootloader 阶段的 Splash Screen(如高通设备):
步骤 1:提取当前 Splash Image

  • 从设备中提取 splash.img:                adb pull /dev/block/bootdevice/by-name/splash splash.img

步骤 2:修改 Splash Image

  • 使用工具(如 splash_screen_tool)解包 splash.img,替换其中的图片,再重新打包。
步骤 3:刷入新 Splash Image

  • 通过 fastboot 刷入:                fastboot flash splash splash.img

4. 隐藏企鹅 **(无需替换)如果无法修改内核或 Bootloader,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 修改内核启动参数:在内核命令行中添加 **.no** 参数(需解锁 Bootloader 并修改 boot.img 的 cmdline)。

  • 禁用 Framebuffer:在内核配置中关闭 CONFIG_** 选项(需重新编译内核)。
注意事项

  • 风险提示:建议联系厂家进行修改

    • 修改内核或 Bootloader 可能导致设备无法启动(变砖)。

    • 需要解锁 Bootloader(会清除设备数据并失去保修)。

  • 兼容性

    • 不同设备的 ** 实现方式差异较大,需查阅设备的具体文档。

  • 备份

    • 操作前备份重要数据,并保留原版 boot.img 或 splash.img。

——转载自:一杯凉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