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GD32H7 微控制器中,事件模式 和 中断模式的区别

楼主(2025-08-22):
1. 事件模式(Event Mode)
不触发中断:当 EXTI 配置为事件模式时,外部事件(如引脚电平变化)不会触发中断请求(IRQ)。因此,CPU 不会被中断服务例程(ISR)打断。
触发其他硬件功能:事件模式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硬件直接触发其他外设的功能,例如:
DMA 传输:事件可以触发 DMA 控制器开始数据传输,而无需 CPU 干预。
定时器更新:事件可以用于同步定时器的操作。
唤醒 MCU:在低功耗模式下,事件可以用于唤醒 MCU。
减少 CPU 开销:由于事件模式不涉及中断处理,因此可以显著减少 CPU 的开销,适用于需要高效数据传输或低延迟响应的场景。
2. 中断模式(Interrupt Mode)
触发中断:当 EXTI 配置为中断模式时,外部事件会触发中断请求,CPU 会立即响应并执行对应的中断服务例程(ISR)。
CPU 干预:中断模式需要 CPU 的参与,即使 ISR 是空的,CPU 也需要进入中断、保存上下文、执行 ISR、然后恢复上下文,这会增加 CPU 的开销。
适用场景:中断模式适用于需要 CPU 立即响应的场景,例如处理用户输入、执行紧急任务等。

网友A:
我怀疑实际上GD32H7没有事件模式,我刚好想用EXTI触发DMA,没有成功。

GD32H737/757/759 用户手册P310写的是:
EXTI(中断/事件控制器)包括38个相互独立的边沿检测电路并且能够向处理器内核产生中断请求或唤醒事件。

作为参照STM32F743文档写的是:
所有事件输入均可让 CPU 唤醒以及生成 CPU 中断和/或 CPU 事件。

CPU参与度不同

网友A:
H7没有CPU事件,不能触发DMA,是不是实锤了?

网友B:
它们的核心区别在于对CPU的干预程度以及触发后续操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