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pp地址偏移后,freertos直接跳入hardfault

楼主(2025-08-21):
功能测试完成后,写了个boot升级程序。将app地址偏移了0x4000后,freertos直接跳入hardfault。

void NVIC_SetVectorTable(uint32_t NVIC_VectTab, uint32_t Offset)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NVIC_VECTTAB(NVIC_VectTab));
  assert_param(IS_NVIC_OFFSET(Offset));

  SCB->VTOR = NVIC_VectTab | Offset;
}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SEI();
        NVIC_SetVectorTable(FLASH_BASE, 0x400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

没有boot程序,没有偏移时跑freetrtos程序正常。

网友A:
内存访问越界?

网友B:
检查数组和指针访问,所有数组访问是否在有效范围内,指针初始化是否正确。

网友C:
堆栈溢出?

网友C:
增加堆栈大小

网友D:
中断配置错误?

网友E:
FreeRTOS配置不当?

楼主:
结帖:在boot中跳转app前需要将禁用计数器,清零重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