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WCHISPStudio V3.70最新的下载软件为什么没有CH572选项?

楼主(2025-08-21):
买了个CH572开发板,没办法烧录

网友A:
您好,可以使用目前最新版本的MRS导出WCHISPTool工具,操作方式参考下图,该导出工具是支持CH572下载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WCHISPStudio V3.70版本较旧,不支持CH572。您可以尝试升级到最新版本或者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C:
楼主不妨试试其他用户推荐的替代软件

网友D(2025-10-10):
确实,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驱动程序没有正确安装,更新驱动后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E(2025-11-11):
和软件版本适配、芯片下载模式匹配,或是软件操作设置等问题有关

网友F:
确实,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软件版本太旧,更新到最新版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确实,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驱动程序没有正确安装,更新驱动后就可以识别了。
...

原来如此 只要更新驱动即可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