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单片机开发中常用的三种软件架构

楼主(2025-08-23):
嵌入式系统的软件架构是构建可靠嵌入式应用程序的关键。本文将探讨单片机开发中常用的三种软件架构:分层架构、事件驱动架构和服务导向架构。我们将深入了解每种架构的特点、适用场景以及附带示例代码,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差异和优势。

分层架构

分层架构是一种将嵌入式系统分为多个层次的设计方法。每个层次具有明确定义的职责和功能,层与层之间通过接口通信,降低了耦合度。以下是分层架构的关键层次:

1、应用层:顶层,包含用户界面、应用逻辑和通信协议。这里处理与特定应用相关的功能。

2、中间件层:包括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和文件系统。操作系统用于任务和资源管理,驱动程序用于与硬件通信,文件系统用于管理存储和文件操作。

3、HAL层(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包括与硬件交互的抽象层,通常使用单片机厂商提供的标准外设库或HAL库。

4、BSP层(Board Support Package):与硬件相关的初始化和配置,确保系统在目标硬件上正确运行。

分层架构的优势在于清晰的模块化和可维护性,适用于需要明确定义功能层次的项目。

分层架构示例代码

// 应用层
#include "app_led.h"

int main(void) {
    // 分层架构的应用层代码
    APP_LED_Init();

    while(1) {
        APP_LED_Toggle();
        HAL_Delay(1000);
    }
}

  事件驱动架构
事件驱动架构是一种基于事件响应的设计。每个模块可以注册并监听不同的事件,系统通过事件管理机制实现模块之间的通信和协作。以下是事件驱动架构的关键特点: 1、模块可以监听和响应特定事件,而不需要主循环的轮询。 2、通过事件注册和处理,系统可以更容易地添加新功能模块。 3、事件驱动架构通常需要一个事件管理系统,用于分发和处理事件。 事件驱动架构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外部事件或具有异步操作的系统,例如传感器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 事件驱动架构示例代码:

// 事件处理函数
void EventHandler_LEDToggle(void) {
    // 控制LED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int main(void) {
    // 事件注册
    Event_RegisterHandler(Event_LED_Toggle, EventHandler_LEDToggle);

    while(1) {
        // 主循环
        Event_Process();
    }
}

int main(void) {
    // 服务注册
    Service_Register(Service_LED_Toggle);

    while(1) {
        // 调用服务
        Service_LED_Toggle();
        HAL_Delay(1000);
    }
}

总结

不同的软件架构适用于不同的嵌入式项目需求。分层架构适用于需要清晰划分功能层次的项目,事件驱动架构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外部事件的项目,而服务导向架构适用于需要模块化和可重用性的项目。选择适合你项目的架构可以提高代码质量、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A:
将系统划分为多个层级,每层专注于特定功能模块,通过接口进行通信以降低耦合度

网友B:
分层架构模块化设计提升可维护性和移植性,适合复杂项目

网友C:
模块化设计将功能分解为独立模块(如UART通信、传感器读取),每个模块包含初始化函数和操作接口

网友D:
消息传递系统通过消息队列、事件通知等方式实现模块间异步通信

网友E:
消息传递系统解耦性强,支持动态任务分配,但需注意内存开销和阻塞风险

网友F:
FreeRTOS、RT-Thread、µC/OS等。提供多任务调度、优先级管理、信号量/互斥锁等机制

网友G:
实时操作系统抢占式调度确保紧急任务优先执行,配合中断可实现毫秒级响应

网友H:
有限状态机基于状态迁移图设计程序流程,适用于逻辑明确的控制场景

网友I:
分布式架构各节点运行相同或不同固件,通过协议协调任务分工。

网友J:
时间片轮训法基于定时器中断周期性激活不同任务模块,通过标志位控制任务执行顺序

网友K:
无限循环模式

网友L:
将复杂任务分解为 “状态”,每个状态对应特定行为。

网友M:
将系统行为抽象为有限个状态,通过事件触发状态转移。

网友N:
将主循环划分为固定时间片,每个时间片执行一个任务。

网友O:
按功能划分为 “硬件抽象层(HAL)- 驱动层 - 应用层” 等垂直层次。

网友P:
事件驱动架构减少轮询,降低功耗。

网友Q:
模块化设计

网友R:
分层架构

网友S:
任务调度架构

网友T:
通过定义系统的状态和状态之间的转移来处理复杂的逻辑和事件序列。

网友U:
低端MCU适合前后台或时间片轮询

网友V:
分层架构提高可维护性,跨平台移植更方便。

网友W:
任务通过优先级抢占或时间片轮转方式执行,支持任务间通信

网友O:
通过中断或时间片轮转调度。

网友X:
中断驱动架构

网友Y:
通过定时器中断触发任务切换,保证任务按固定周期执行。

网友Z:
实时操作系统是一种更复杂的软件架构,提供任务调度、资源管理、通信机制等功能

网友AA:
事件驱动架构通过事件队列和回调函数管理任务执行,适合处理异步事件和交互密集型应用。

网友AB:
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AC:
优先选择前后台系统,简单高效。

网友AD:
状态机架构通过定义系统的不同状态及其转换条件,来管理程序的执行流程。

网友AE:
软件架构实现简单,资源占用少,适合小系统。

网友AF:
可引入RTOS实现复杂功能。

网友AG:
时间片轮询 + 分层架构

网友AH:
避免主循环中频繁条件判断,提高效率。

网友AI:
业务逻辑层

网友AJ:
模块化架构将程序划分为多个功能模块,每个模块负责特定的功能,并通过接口进行交互。

网友AK:
时间片轮询架构

网友AL:
中断服务程序(ISR)处理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

网友AM:
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N:
通过中断或轮询检测事件

网友AO(2025-11-02):
将复杂任务分解为 状态,每个状态要对应特定行为

网友AO:
消息传递系统解耦性强,将支持动态任务分配

网友AP:
定时器中断周期唤醒,任务顺序由标志位指挥。

网友AQ:
硬件抽象层HAL负责硬件通信,驱动层处理具体硬件操作,应用层实现具体功能。

网友AR:
实时操作系统能让急事先做,中断处理又快,保证系统反应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