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电源供电电路设计方案

楼主(2025-08-21):
先说阻容降压部分,R8,C2,D2,D3,ZD1,ZD2构成常见阻容降压电路,交流电经过半波整流阻容降压后,在两个稳压管ZD1,ZD2两端形成11.2V左右的直流电压

网友A:
D2和D3作为半波整流元件,它们的耐压和电流参数也需要仔细选择,以适应电路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在设计时,还需要注意电磁兼容性问题

网友C(2025-09-30):
D2和D3作为半波整流元件,它们的耐压值和电流承受能力也是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