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LWIP协议栈、STM32f427VG和CubeIDE进行基础以太网设置来发送UDP数据包。
在初步测试中,我配置了以太网模块和外部PHY芯片KSZ8041NL,并发送PING命令。但电脑的以太网模块无法检测到硬件设备。由于加载其他程序时硬件可以正常通过以太网发送数据,问题可能出在配置环节。当前未使用任何操作系统。

楼主(2025-08-28):
首先确认STM32F4的ETH时钟和引脚配置是否正确,CubeMX里一定要勾选对应PHY接口。

网友A:
KSZ8041NL的PHY地址和MDIO配置要和代码匹配,不然初始化失败的话PING不会通。

网友B:
没有操作系统的话,LWIP要用裸机模式(NO_SYS=1),同时要定期调用ethernetif_input()处理接收数据。

网友C:
MAC地址一定要唯一且正确,否则电脑可能识别不了你的设备。

网友D:
CubeMX生成的初始化代码默认可能没启动PHY auto-negotiation,需要检查HAL_ETH_Init()后的链路状态。

网友E:
在裸机环境下,LWIP定时器(tick)必须调用sys_check_timeouts(),否则UDP协议栈可能不工作。

网友F:
尝试用简单的UDP回环测试,比如发送到自身MAC,看是否能收到,排除PHY或线缆问题。

网友G:
PHY的RST引脚和中断也要正确连接,有些开发板需要延时复位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H:
如果以前硬件可以正常发送,问题很可能是CubeMX生成的ETH初始化参数和你原先成功的程序不一致。

网友I:
调试建议先用STM32CubeIDE自带的ETH例程,确保Ping通,再把LWIP堆栈移植过去。

网友J:
通过LWIP协议栈、STM32f427VG和CubeIDE进行基础以太网设置来发送UDP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