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在Mac操作系统上使用STM32Cube IDE进行调试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5-08-22):
在Mac操作系统上使用STM32Cube IDE进行调试无法正常工作。只有在创建工作区后的第一次调试中,STM32Cube IDE才能正常运行调试功能。
重现步骤:
创建一个新的工作区,配置调试设置,然后启动调试器。此时调试功能正常。
关闭或切换当前工作区后尝试启动调试 => 调试功能将无法继续工作。
环境:
STM32Cube IDE版本:1.8.0/1.7.0
调试探头:ST-LINK GDB服务器/OpenOCD
调试器配置:使用STM32Cube G0固件示例的默认配置
设备:MacBook Air M1(macOS Monterey v12.1 或 macOS Big Sur v11.x)/ MacBook Pro(macOS Monterey v12.1)
恢复调试功能的方法:
删除所有现有工作区
创建新工作区并导入新示例
只要工作区保持打开状态或不切换到其他工作区,调试功能即可正常运行。

网友A:
这个问题看起来更像是CubeIDE在macOS下的Bug,而不是ST-LINK本身的问题。

网友B:
我在M1上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切换workspace后调试就挂掉了。

网友C:
可能是CubeIDE在不同workspace里没有正确刷新GDB server配置。

网友D:
你可以试试在每个新workspace里手动删除旧的Debug Configurations,再新建一次。

网友E:
有些人是通过升级到更高版本的CubeIDE解决的,1.8.0对M1支持还不算好。

网友F:
也可以尝试用命令行OpenOCD单独跑调试,再让CubeIDE只做连接。

网友G:
还有人反馈过把workspace放在非默认路径(比如磁盘根目录)会减少问题。

网友H:
临时方案就是保持同一个workspace,不要频繁切换。

网友I:
ST官方论坛上有人提到过,会在后续版本修复这个兼容性问题。

网友J:
如果急用,可以在虚拟机里跑Windows版本的CubeIDE,调试会稳定得多。

网友K:
一般是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