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PWM波的问题

楼主(2025-08-22):
先上图

cMPO输出PWM波,我测了有波形,可是一会又没了。可是指示灯闪,说明有波形
是不是示波器探头影响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测量方法或测量仪器本身引入问题,可以往这方面排查一下的

网友B:
难道说把光耦击穿了。
楼主测量左侧的信号输入端,注意GND是不同的哟~~

网友C:
什么叫一会又没了? 刚开始有PWM波形?程序运行一会后突然没了?
仿真运行看一下程序是否一直在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一会又没了? 刚开始有PWM波形?程序运行一会后突然没了?
仿真运行看一下程序是否一直在正常运行。
...

程序一直正常运行,可能是探头影响了

网友D:
怎么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吧!
这都是高低电平强信号,示波器的探头干扰不到

网友E:
这个倒是像示波器的探头坏了吧!
灯都在闪烁了,示波器怎么能探测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