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报错:Hal_StatusTypeDef is undefined,解决办法

楼主(2025-08-22):
@21小跑堂、#申请原创#

1.报错Hal_StatusTypeDef is undefined,但是go to definition可以跳转过去,我用的是F4的HAL库添加头文件#include "stm32f4xx_hal.h"再编译即正常了。

网友A:
类型未定义,肯定是头文件少了。

网友A:
这个头文件是所有工程都默认应该有的。如果你用cubeMX创建工程,自带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文件是所有工程都默认应该有的。如果你用cubeMX创建工程,自带就有了。 ...

这个是前几年还不流行CubeMX,自己调用HAL库和标准库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