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使用PICkit系列编程器或ICD调试器对PIC18-Q20系列MCU芯片进行编程?

楼主(2025-08-29):
如何使用PICkit系列编程器或ICD调试器对PIC18-Q20系列MCU芯片进行编程?

网友A:
把PIC18-Q20的5个pin脚口和pickit5 的1-5的pin脚连接,然后直接用IDE就可以编程

pickit5 pin脚

PIC18-Q20的pin脚

网友B:
使用 PICkit 系列编程器或 ICD 调试器对 PIC18-Q20 编程:连接硬件(编程器与 MCU 的 ICSP 接口),安装 MPLAB X IDE 及对应驱动,创建项目选目标芯片,在 IDE 中选编程器,配置电压等参数,点击 "Program" 即可烧录程序,过程含擦除、编程和校验步骤。

网友C:
使用 PICkit 系列编程器或 ICD 调试器对 PIC18-Q20 编程:连接调试接口(VCC、GND、PGD、PGC、MCLR),安装 MPLAB X IDE 及对应固件。新建项目选芯片型号,在编程器选项选设备,点击 "Program",工具会自动擦除、编程并校验,完成后显示成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