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除了查看AI模型的推论结果,在Arm Keil中还能对AI模型做什么操作?

楼主(2025-08-27):
除了查看AI模型的推论结果,在Arm Keil中还能对AI模型做什么操作?

网友A:
查 N32926 手册找目标 GPIO 对应引脚功能寄存器;2. 配置引脚功能选择寄存器选 GPIO 模式;3. 设方向寄存器定输入 / 输出,按需配上下拉寄存器。

网友B:
在 Arm Keil 中,除查看 AI 模型推论结果外,还可进行模型导入与配置,如将 TensorFlow Lite 等模型转换为 C++ 代码并整合到项目。能进行编译优化,如启用 FPU、选择优化级别以提升性能。还可通过调试工具进行内存优化和实时性保障等操作。

网友A:
在 Arm Keil 中,还能对 AI 模型进行优化编译,调整模型参数适配硬件;进行单步调试,观察中间层输出;分析模型内存占用和运行耗时,优化执行效率;配置模型运行时的资源分配,以及将模型与嵌入式应用代码集成,验证模型在目标硬件上的实时性能。

网友C(2025-10-02):
在 Arm Keil 中,除查看推论结果,还能对 AI 模型进行调试,如设置断点观察中间变量;分析资源占用,查看内存、算力消耗;优化模型代码,调整参数;验证模型在目标硬件的实时性,检查执行时间是否符合要求,确保模型部署后的稳定性与效率。

网友D:
在 Arm Keil 中,除查看推论结果,还能通过 AI 插件加载模型并分析结构;配置运行参数(如输入数据、算力分配);实时监控模型运行时的 CPU 占用、内存消耗等性能指标;调试模型层间数据流转,定位中间结果异常;优化模型部署代码,适配目标 MCU 的资源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