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仿真跑到空行里去如何解决

楼主(2025-08-22):
先上图

·请问高手,仿真跑到空行里去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个事情我干过!
点击Keil的“重新编译”再下载仿真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B:
Keil有的时候的行为挺迷惑的。
楼主是不是下载代码,又对源代码进行了编辑,导致的单步错行的问题

网友C:
刚开始时优化等级最好改成0

网友D:
重新编译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