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W32L011电机驱动开发板——驱动无刷电机

楼主(2025-08-22):
很开心申请到一块CW32L011电机驱动开发套件。
1、实物展示:板子用料很扎实,厚实的金属外壳,背面CNC了鳍片,用于散热。驱动能力最大达800W,支持12V~72V电压输入,并且整个项目开源,项目开源链接:https://oshwhub.com/beauty_light/cw32l011-dian-ji-qu-dong

2、驱动电机:开源页面有提供驱动电机的代码。分别提供了戴霍尔传感器的源码和不带霍尔传感器的源码。这里先使用不带霍尔传感器的代码,通过SWD烧录口,烧录到板子上。电机是无刷电机,分别接W、V、U三个接口。VE口需要提供一个电压,用来控制电机转速,可以用电位器或PWM提供信号,这里我用一个“梅林雀”用来提供10K的PWM方波。

3、遇到的问题:在使用这块板子中遇到的问题。
问题1:手头的DAP烧录器无法烧录。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板子拿到手后,想尝试烧录个点灯程序,但是发现手头几块DAPLink工具连到板子上都无法连接。

后经群里的老师指点,将DAPLink的rst线也连接上,然后更换了超短的杜邦线和usb线,在keil偶尔能连接到板子并实现烧录,但是成功几率很低。最后购买了个WCHLink,就能正常的烧录了,才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2:这个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想着安全起见,使用较低的电压给板子供电。结果每次复位后,电机旋转一下就停了,后来反应过来是输入电压过低,板子保护了,将输入电压提升至12V,电机就开始正常旋转了。

网友A:
CW32L011电机驱动开发套件从哪里申请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