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请教大佬,恒流输出5-15A,电压输入10-60V电源设计

楼主(2025-08-22):
最近有个需求,需要宽电压输入,输入电压从10v到60v,输出电流需要从100mA逐步升高到15A,电流精度30mA。
这种宽电压输入,宽电流输出能用一个电路实现么?
是不是输入电压得分成12-36V,36-60VL两种电路。电流得分成100mA-5A,5A-15A两种设计

没有说输出电压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2套的话,在临界点附近工作的话如何处理来回切换导致输出不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2套的话,在临界点附近工作的话如何处理来回切换导致输出不稳呢 ...

有交叉区域的啊

网友B:
效率没要求?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不差钱的话可参考高精度的4~20mA 电流环用多路并联。

楼主:
功率就是电流与电压组合后的乘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不差钱的话可参考高精度的4~20mA 电流环用多路并联。

精度要求高了,ADC和DAC都要外扩,麻烦

网友C:
采用高精度的DAC及ADC数控,一套电路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啊.如DAC采用16bit外置,ADC采用24bit的外置的就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DAC可调是43mA左右,但是采集精度高,当然,如果2路并联方式,16位DAC于16bit ADC就足够在100mA-15A范围内冲锋了.不就是恒流嘛.做到2路均流即可。

能精确到10mA最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高精度的DAC及ADC数控,一套电路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啊.如DAC采用16bit外置,ADC采用24bit的外置的就可以 ...

想偷懒找个集成16位DAC和ADC的单片机,没找到,只能外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偷懒找个集成16位DAC和ADC的单片机,没找到,只能外扩了

嗯啊,16位DAC不好找,24bit内置的ADC单片机一大堆,所以,你外拓16bit的DAC来调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啊,16位DAC不好找,24bit内置的ADC单片机一大堆,所以,你外拓16bit的DAC来调节就好了 ...

几个大厂都找过了,没有的,小厂也找过。ADC24位ADI有,20位先楫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高了,ADC和DAC都要外扩,麻烦

做两个电源串联,一个是15Amax @ 10~60VDC 输入的可调输出DC/DC,需要100%占空比的那种,降低散热成本。另一个是5~15ADC 的模拟恒流源。前者给后者供电。DC/DC稳压输出跟随 恒流输出负载电压,并上浮0.6V. 恒流可以用MCU 12 BIT DAC 控制设定。这样最大发热10W,一般散热片可以解决。 15A/30mA = 500. 12BIT DAC 绰绰有余。大都可以达到15mA准确度。另外需要给DAC 一个50ppm/℃ 的参考稳定电源。

网友B:
如果负载稳定可以用STM32G431 做电源控制器。控制DC/DC 并设定恒流输出值。制作成可编程数控恒流源

网友D:
应该可以不用DAC吧,模拟电路控制调节恒流

电位器,以前的线性电源都是电位器旋转控制输出大小
模拟电路的控制从哪里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稳定可以用STM32G431 做电源控制器。控制DC/DC 并设定恒流输出值。制作成可编程数控恒流源 ...

控制DC/DC 并设定恒流输出值,这一步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DC/DC 并设定恒流输出值,这一步是如何实现的?

xch
DC/DC 另外设计。可以用MCU 产生PWM来制作。可以降低功耗
这是DAC输出为运放的in+电压啊。不是控制DCDC电压?

楼主:
图中压控恒流源的原理明白,疑惑的是运放的输出如何使mosfet导通?该输出需要一个较高电压,比如9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压控恒流源的原理明白,疑惑的是运放的输出如何使mosfet导通?该输出需要一个较高电压,比如9V

...

仿真仅仅是示意参考。图上用的MOSFET 型号不符合要求。 得选用导通电阻小于 0.6/15A,就是40毫欧以下的。这种器件一大把。并不一定要10V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压控恒流源的原理明白,疑惑的是运放的输出如何使mosfet导通?该输出需要一个较高电压,比如9V

...

比如5元钱的KIA2906AH

用5V 驱动就达标。内阻低于20 毫欧

网友E:
不用多种电路设计方案,不过你没有提及输出电压这个重要参数;我设计过输AC10~1800V输入,输出0~1.5A 25V的极端宽电压电源,AC 15V时有0.15A输出,50V满功率,这个都是一个电路设计方案,没有变压器绕组切换啥的;设计按最大容量设计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用多种电路设计方案,不过你没有提及输出电压这个重要参数;我设计过输AC10~1800V输入,输出0~1.5A 25V的 ...

就是线性,发热量比较大而已,不过,他电流最大也就是15A,在MOS上加个散热片,有条件加风扇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5元钱的KIA2906AH

用5V 驱动就达标。内阻低于20 毫欧

20mΩ是不是太大了?一般选择10mΩ以下的就好了,PWM 采用16bit的,然后三次滤波是可以平稳,但是,响应速度慢点而已,没有DAC调节速度快。

现在的方案是用dac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mΩ是不是太大了?一般选择10mΩ以下的就好了,PWM 采用16bit的,然后三次滤波是可以平稳,但是,响应 ...

实际产品可能不用单管。性能太差了。得用多路并联。

不能抠门

楼主(2025-10-01):
引用 网友B:
做两个电源串联,一个是15Amax @ 10~60VDC 输入的可调输出DC/DC,需要100%占空比的那种,降低散热成本。 ...

我高了个压控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多种电路设计方案,不过你没有提及输出电压这个重要参数;我设计过输AC10~1800V输入,输出0~1.5A 25V的 ...

输出电压跟随输入电压变化

网友F:
需要选择合适的开关电源芯片和MOSFET,根据电流、电压和效率需求设计电路,注意散热。

网友G:
电路设计确实不太好整理

网友H:
恒流5-15A,电压10-60V,设计时选高效MOSFET,合适开关电源IC,加电流传感器反馈稳流,注意散热和电磁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恒流5-15A,电压10-60V,设计时选高效MOSFET,合适开关电源IC,加电流传感器反馈稳流,注意散热和电磁兼容 ...

温度很高,加了大散热片

网友I:
电路设计挺复杂,整理起来挺费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