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03:调试串口1输出功能

楼主(2025-08-24):
一:极海APM32F402串口知识分享:
  F402共有:3个USART,1个UART,支持ISO7816、LIN 和 IrDA 等功能
  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是一个可以灵活地与外部设备进行全双工、半双工数据交换的串行通信设备,且同时满足外部设备对工业标准 NRZ异步串行数据格式的要求。USART还提供宽范围的波特率选择,且支持多处理器通信。
  USART 不仅支持标准的异步收发模式,也支持一些其他的串行数据交换模式如 LIN 协议、智能卡协议、IrDA SIR ENDEC 规范和硬件流控制模式。
USART 还支持使用 DMA 功能,以实现高速数据通信。
二:串口的主要特征:
(1)全双工异步通信
(2)单线半双工通信
(3)NRZ 标准格式
(4)可编程的串口特性:
       数据位:8位或9位
       校验位:偶校验、奇校验、无校验
       支持 0.5、1、1.5、2 个停止位
(5)校验控制
       发送校验位
       校验接收的数据
(6)独立的发送器和接收器使能位
(7)可编程的波特率发生器,波特率最高可达4.5Mbits/s
三:寄存器地址如下:
这里我们使用数据寄存器完成,CPU与外设的数据交互。
四:代码编写过程:
4.1 编写串口的基本流程:
首先串口时钟使能,GPIO时钟使能:
GPIO端口模式设置:
串口参数初始化:
开启中断并且初始化
使能串口:
编写串口发送函数:重映射PRINTF 函数进行数据的发送。
4.2 串口的初始化过程:
void USART1_INIT(int bound)
{
        USART_Config_T USART_ConfigStruct;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DMA1);

        DMA_USART1_TX_Configuration(sendlength1);

        USART_ConfigStruct.baudRate = bound;
        USART_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_RX;
        USART_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_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BOARD_COM_Config(COM1, &USART_ConfigStruct);
4.3 编写发送函数:
/**
* @brief   bool SendDataToUSART1(int length)
*
* @param   串口中断发送方式
*
* @retval  None
*/
char SendDataToUSART1(int length)
{
    uint8_t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USART_TxData(USART1, SendBuffer1[i]);
                }
return 1;
}
这里我们查看一下,官方提供的库函数的原型如下:
/*!
* @brief     Transmits single data
*
* @param     usart: Select the USART or the UART peripheral
*
* @param     data: the data to transmit
*
* @retval    None
*
* @NOTE      The usart can be USART1, USART2, USART3, UART4
*/
void USART_TxData(USART_T* usart, uint16_t data)
{
    usart->DATA_B.DATA = data;
}
    /* TX Buffer Data Register */
    union
    {
        __IOM uint32_t DATA;

        struct
        {
            __IOM uint32_t DATA            : 9;
            __IM  uint32_t RESERVED        : 23;
        } DATA_B;
    } ;
可以看到这里,直接将发送的数据放到数据寄存器里就可以了。
定义一下发送的buffer和函数如下所示:
unsigned char SendBuffer1[sendlength1] ;

unsigned char RecBuffer1[reclength1] ;

unsigned char usart1_rx_len;                                                                                                //串口1接收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Usart1_DEAL_RX_Buf[reclength1];                                        //串口1处理接收缓冲

unsigned char usart1_Flag; //串口1接收完整数据包指令
void ChangePage(unsigned short int no)
{
        SendBuffer1[0] = 0x5A;
        SendBuffer1[1] = 0xA5;
        SendBuffer1[2] = 0x03;
        SendBuffer1[3] = 0x80;
        SendBuffer1[4] = 0x04;
        SendBuffer1[5] = no;
        SendDataToUSART1(6);
}
然后将该发送函数在 500ms的任务中调用,效果如下:
在LED闪烁的同时,可以看到串口通过中断的方式发送数据出来。

方式二:重映射printf
/**
* @brief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aram   重映射printf 函数
*
* @retval  Non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TxData(USART1, (uint8_t)ch);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测试图片如下所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需要等待发送完成的标志触发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个数据的发送,否则会导致数据发送不正常。

网友A:
看楼主初始化了DMA,还以为楼主要使用DMA方式来驱动Usar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初始化了DMA,还以为楼主要使用DMA方式来驱动Usart呢

下一篇就是

网友B:
是的,我看到了,但是如果是调试串口的话确实没有必要使用DMA

网友C:
我们现在希望把调试串口的速率提高,但发现有的USB转串口不支持高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希望把调试串口的速率提高,但发现有的USB转串口不支持高速率的。
...

也可以使用USB接口 在测试中

网友C:
楼主 您这个就有点高端了
等着楼主的新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您这个就有点高端了
等着楼主的新帖子了

好的好的。我代码开源了 在GITEE 上面可以搜到

网友D:
发送数据时总是没有响应,可能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E(2025-10-11):
串口调试是嵌入式开发中的一个基本技能

网友F:
查询方式来发送串口数据。
简单,可靠

网友G:
我看人家ESP32就是只保留了串口输出引脚,只输出日志
嘿嘿

网友H:
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设置和校验位配置是调试中常见的问题,这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