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05:DMA与空闲中断完成数据的收发

楼主(2025-08-25):
一:串口中断接收的通讯方式:
1.0 在APM32F402中,串口接收数据时的经常使用的方式就是使用CPU的串口中断的方式,即串口每次接收到一个字节时候,就会产生串口中断,将接收到数据放到接收数组内,同时清除标志位。这种接收方式比较简单,之前的学习记录中也尝试过该接收方式,这种接收方式比较浪费CPU的资源。在串口通讯中,经常会遇到接收不定长的数据,这时候没有必要采用上述方式进行数据的接收处理,使用官方提供的串口接收函数对串口接收中断的,再到中断处理函数,CPU需要执行很多的程序,频繁的中断为CPU的运行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也可能会出现接收出错的情况,而且不确定接收数据长度时,也不确定处理函数应该何时进行处理。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尝试使用串口的空闲中断与DMA接收数据,即CPU触发的空闲中断时,告知CPU本次接收数据完成了,可以进行下一步骤的处理;当然串口中断判断的依据,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使用串口与DMA接收字节数据时,当串口检测到在1-2个字节通讯时间内,串口没有接收到数据时,就会判定串口空闲了,使用DMA将数据拷贝到其他数据内进行处理即可。
1.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APM32F402的DMA知识:
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存储器存取)在无须 CPU 干预的情况下,可实现外设与存储器或存储器与存储器之间数据的高速传输,从而节省 CPU 资源来做其他操作。
产品一共有两个 DMA 控制器,DMA1有7个通道,DMA2有5个通道。每个通道可管理多个 DMA 请求,但每个通道同一时刻只能响应1个 DMA 请求。每个通道可设置优先级,仲裁器可根据通道的优先级协调各个DMA通道对应的 DMA请求的优先级。
1.2 DMA的主要特征:
  (一)  DMA1有7个通道,DMA2有5个通道
(二)数据传输有三种:外设到存储器、存储器到外设、存储器到存储器
(三)每个通道都有连接专门的硬件 DMA 请求
(四)多个请求同时发生时支持软件优先级和硬件优先级
(五)每个通道都有3个事件标志和独立中断
(六)支持循环传输模式
(七)数据传输数目可编程,最大到 65535
1.3 串口1对应的串口通道:
每一个 DMA 通道都有三种类型的中断事件,分别是:传输过半(HT)、传输完成(TC)、传输错误(TE)。
(一)传输过半的中断事件标志位为HT**,中断使能控制位为 HTINTEN
(二)传输完成的中断事件标志位为TC**,中断使能控制位为TCINTEN
(三)传输错误的中断事件标志位为TERR**,中断使能控制位为TERRINTEN
这里为了方便,我只编写和调试了传输完成(TC)的处理部分
二:软件编写过程如下:
2.1 串口1使能DMA发送配置过程:
初始化部分: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DMA1);
        dmaConfigStruct.bufferSize          = sendlength1;
        dmaConfigStruct.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_DATA_SIZE_BYTE;
        dmaConfigStruct.memoryInc           = DMA_MEMORY_INC_ENABLE;
        dmaConfigStruct.loop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ConfigStruct.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USART1->DATA));
        dmaConfigStruct.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_DATA_SIZE_BYTE;
        dmaConfigStruct.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_INC_DISABLE;
        dmaConfig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USART TX DMA*/
        dmaConfigStruct.dir                 = DMA_DIR_PERIPHERAL_DST;
        dmaConfigStruct.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endBuffer1;
        DMA_Config(DMA1_Channel4, &dmaConfigStruct);
        USART_EnableDMA(USART1,USART_DMA_TX);
        DMA_Enable(DMA1_Channel4);
//        USART_EnableDMA(USART1,USART_DMA_TX_RX);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C) == RESET)
        {
        }
        while(DMA_ReadStatusFlag(DMA1_FLAG_TC4) == RESET)
        {
        }
        /* Clear USART DMA flags*/
        DMA_ClearStatusFlag(DMA1_FLAG_TC4);
        USART_Clear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C);
重新编写串口1的发送函数,使用DMA发送方式:
/**
* @brief   bool SendDataToUSART1(int length)
*
* @param   DMA需要发送字节个数
*
* @retval  None
*/
char SendDataToUSART1(int length)
{
  DMA_Disable(DMA1_Channel4);
  DMA_ConfigDataNumber(DMA1_Channel4,length);
  DMA_Enable(DMA1_Channel4);
  return 1;
}
这里当时自己写了一个DMA的初始化配置,存在问题,导致DMA的发送存在问题,后来在官方的帮助下,解决了,自己重写函数判断标志位的程序位置写错了。当我们使用启动DMA发送时,可以直接移植官方的DMA发送过程,然后再次发送时,可以使用我上面的代码就可以,亲测通过,很稳定。
2.2 DMA接收的配置过程:
// 接收DMA配置
        dmaConfigStruct.bufferSize          = reclength1;
        dmaConfigStruct.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_DATA_SIZE_BYTE;
        dmaConfigStruct.memoryInc           = DMA_MEMORY_INC_ENABLE;
        dmaConfigStruct.loop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ConfigStruct.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USART1->DATA));
        dmaConfigStruct.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_DATA_SIZE_BYTE;
        dmaConfigStruct.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_INC_DISABLE;
        dmaConfig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USART RX DMA*/
        dmaConfigStruct.dir                 = DMA_DIR_PERIPHERAL_SRC;
        dmaConfigStruct.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cBuffer1;
        DMA_Config(DMA1_Channel5, &dmaConfigStruct);

        DMA_Enable(DMA1_Channel5);

        /* Enable USART DMA RX request*/
        USART_EnableDMA(USART1,USART_DMA_RX);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需要使能串口1的空闲中断,如下所示:
  1. USART_EnableInterrupt(USART1, USART_INT_RXBNE);//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2. USART_EnableInterrupt(USART1, USART_INT_IDLE);  //开启空闲中断
然后编写空闲中断的回调函数就可以了。如下所示:
/**
* @brief   void usart1_DMARX_callback(void)
*
* @param
*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1_DMARX_callback(void)
{
        uint8_t data;
        if(USART_ReadIntFlag(USART1, USART_INT_IDLE) != RESET)
        {
                data = USART1->DATA;
                USART_ClearIntFlag(USART1,USART_INT_IDLE);
                // 实际接收到的数据 = 定义的接收数据大小 - 当前接收buffer剩余个数
                usart1_rx_len = sizeof(RecBuffer1) - DMA_ReadDataNumber(DMA1_Channel5);
                memcpy(SendBuffer1, RecBuffer1, usart1_rx_len);
                SendDataToUSART1(usart1_rx_len);
                DMA_ClearStatusFlag(DMA1_FLAG_TC5);
                DMA_Disable(DMA1_Channel5);                                                            // 关闭接收DMA
                DMA_ConfigDataNumber(DMA1_Channel5, sizeof(RecBuffer1));     // 重新写入要传输的数据数量
                DMA_Enable(DMA1_Channel5);
        }
}
三:实测图片如下所示:
使用DMA+空闲中断的方式,在接收不定长的数据时,还有有一定的优越性的,可以方便为CPU减轻负担,不用频繁的进入中断,只是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下何时清除状态位。

网友A:
空闲中断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

网友B:
DMA的硬件搬运数据效率确实很高,要学会好好运用这个功能。

网友C:
我也喜欢使用DMA做为串口收发的外设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闲中断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

啊 非常可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的硬件搬运数据效率确实很高,要学会好好运用这个功能。

对对,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使用DMA做为串口收发的外设接口。

嗯嗯 感谢 等等我弄好了测评,把代码放出来,现在代码写的有些乱

网友D:
持续接收,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E: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以避免高优先级中断过多地打断低优先级中断的执行。

网友F:
串口接收线 在一段时间内无数据输入

网友G:
配置DMA控制器以使用串口的接收和发送数据寄存器作为源地址或目的地址。

网友H:
适用于不定长数据

网友I:
总线空闲时自动触发,无需超时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总线空闲时自动触发,无需超时判断

这个不是需要等一两个字节时间才会触发空闲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适用于不定长数据

对啊 很方便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持续接收,避免缓冲区溢出

嗯嗯 下次弄个环形队列接收,不过目前还没有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使用DMA做为串口收发的外设接口。

对啊 很方便得

网友J:
串口接收也是系统重要负荷之一

网友K:
空闲中断 在串口接收完一帧数据后触发

网友L:
通过DMA同时处理ADC、SPI等外设数据,提升系统实时性。

网友M:
工业级嵌入式通信的推荐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工业级嵌入式通信的推荐做法

对对,现在我使用的串口与外设的交互,都是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N:
编写中断服务例程时, 注意代码的简洁性和效率

网友A:
要是跑协议,长度一般也都是已知的了。
空闲中断可以做为一种二次保证来应用,谢谢楼主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跑协议,长度一般也都是已知的了。
空闲中断可以做为一种二次保证来应用,谢谢楼主分享了 ...

谢谢您的阅读,只是当时没有完善太好,稍后完善一下分享出来

网友L:
DMA允许数据在内存和外设之间直接传输,而不需要APM32F402R 的干预,从而提高了效率。

网友O:
楼主 在初始化阶段,第17行的等待TXC清零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 在初始化阶段,第17行的等待TXC清零是为什么啊

为了保证发送的时候可以将数据发送出去

网友P:
空闲中断通过检测串口总线空闲状态触发数据处理,无需依赖固定帧尾,简化不定长数据接收逻辑

网友:
支持不定长帧

网友Q:
结合DMA与空闲中断实现Modbus、自定义协议的高效数据交互

网友R:
仅凭IDLEIE触发可能导致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仅凭IDLEIE触发可能导致误判

嗯嗯 仅仅使用空闲中断触发状态位,后期会对接受的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H:
在一个缓冲区被处理时,另一个可继续接收新数据,消除处理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一个缓冲区被处理时,另一个可继续接收新数据,消除处理延迟

您说的应该是环形队列吧、

网友S:
感觉数据量一般的情况下,还是DMA实现的方便。系统性能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S:
感觉数据量一般的情况下,还是DMA实现的方便。系统性能也高

数据量高的话 也得用DMA接收啊

网友T(2025-09-30):
我之前一直对DMA的使用有所疑惑,现在清晰多了

网友U:
学习了,原来DMA还可以这样用,之前一直只用中断接收,现在可以试试看DMA+空闲中断的组合,减轻CPU负担。

网友V(2026-03-26):
【APM32F402R Micro-EVB】05:DMA 与空闲中断完成数据的收发:配置串口 1 DMA 循环接收,开启空闲中断;接收时 DMA 自动缓存数据,中断触发后暂停 DMA、计算接收长度;发送侧通过 DMA 批量输出数据,减少 CPU 占用;需关闭串口 FIFO,校准 DMA 缓存地址对齐,避免中断嵌套导致数据丢包,适配 EVB 板串口波特率 115200。
总结
串口 DMA 循环接收 + 空闲中断,中断仅计算数据长度;
发送侧 DMA 批量输出,降低 CPU 占用率;
关闭 FIFO、校准缓存对齐,避免数据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