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如何设置MFX GPIO10引脚用于SD卡检测

楼主(2025-08-23):
在用ST32F769I评估套件,配置完成SDMMC1和FatFs。SD卡需要设置检测引脚,根据文档,引脚是MFX GPIO10。该如何在配置器中设置这个引脚?是否只需选择一个可用的GPIO引脚并将其设置为Detect_SDIO?这样做是否等同于/是否能够完成SD检测的设置?我在其他开发板上看到,SD_Detect在FatFS配置中会自动显示为配置选项,但使用此评估套件时,只有Detect_SDIO显示出来。

网友A:
这个板子的SD卡检测确实不是直连MCU GPIO,而是走的MFX扩展芯片。

网友B:
CubeMX里Detect_SDIO对应的只是MCU引脚,MFX的GPIO10不会直接映射到那。

网友C:
你需要在BSP层调用MFX的驱动,把GPIO10配置成输入,用来读卡槽的CD信号。

网友D:
FatFS的SD_Detect选项只有在Cube识别到直连GPIO时才会显示,走MFX就得自己写。

网友E:
建议参考ST官方F769I-EVAL的BSP_SD_Detect函数,里面有现成的实现。

网友F:
Detect_SDIO在这个板子上可以忽略,真正的检测逻辑要用MFX驱动读寄存器。

网友G:
MFX其实就是I2C外设扩展,所以CubeMX里没法直接生成它的SD检测配置。

网友H:
你只要在应用层替换HAL的检测回调,把MFX GPIO10的状态返回即可。

网友I:
如果不想用卡检测,也可以直接在FatFS配置里关掉SD检测功能。

网友J:
总结就是:Cube里配置不到,得走BSP/MFX代码,或者手工写检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