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生成的代码中RCC配置在SystemClock_Config()处失败。

楼主(2025-08-23):
我有一块STM32F7板块,已配置RCC并使用HSE作为时钟源。在使用调试器逐步执行生成的代码时,我的项目在SystemClock_Config()处失败,具体是在:

  /* Check the HSI ready flag */

   if (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HSIRDY) == RESET)
   {
    return HAL_ERROR;
   }
  }

我在配置器中已完成所有设置,引脚配置部分没有错误。我还未向生成的代码添加任何代码,因此不确定导致此错误的原因。RCC配置确实显示了主时钟输出2和音频时钟输入的警告,我正使用SDMMC1且它们存在冲突,不确定它们是否是问题的根源。

网友A:
看代码你是用HSE,但SystemClock_Config里还在检测HSI,可能是Cube配置里没关掉内部时钟。

网友B:
检查下RCC配置里的PLL Source是不是正确选了HSE,而不是默认的HSI。

网友C:
如果调试停在HSI Ready那一步,大概率是代码逻辑里多了一段没用的检查。

网友D:
Cube有时候生成的时钟初始化比较复杂,可以直接手写简化版SystemClock_Config。

网友E:
你提到SDMMC和音频时钟冲突,这确实可能导致Cube给你生成警告甚至错配。

网友F:
试着把外设时钟分开配置,先只开HSE和PLL,确认能跑起来再加SDMMC。

网友G:
HAL库里有些宏是通用模板,不一定完全贴合F7,要对照参考手册确认寄存器。

网友H:
我建议先用RCC寄存器手动切换HSE,看能不能跑通,再回到HAL函数里找差异。

网友I:
有可能是外部晶振没起振,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下HSE引脚确认下。

网友J:
如果只是卡在HSIRDY判断,可以先注释掉这段,验证主时钟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K:
可能和时钟配置逻辑错误有关。

网友L:
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K:
如果使用HSE作为系统时钟源,通常不需要等待HSI就绪。

网友L:
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可能默认启用了HSI检查,但未根据你的时钟配置调整逻辑。

网友M:
可能晶振未正确焊接或损坏。

网友N:
晶振的负载电容不匹配还有可能是PCB布局问题。

网友O:
如果时钟树配置错误,可能导致时钟信号不稳定,间接影响HSI/HSE的切换。

网友P:
用示波器观察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Q:
通过寄存器值和错误日志定位问题。

网友R(2025-11-03):
晶振的负载电容不匹配,有可能是PCB布局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