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o ST-link detected! Please connect ST-LINK and restart debug session.

楼主(2025-08-23):
未检测到ST-link!请连接ST-LINK并重新启动调试会话。
使用STM32F446和STM32CubeIDE开发项目。最近调试时一直提示错误“No ST-link detected! Please connect ST-LINK and restart debug session.”
尝试了网上多种解决方案:
更换libusb-1.0.dll文件,使用不同的软件Keil uVision5,重新安装ST-link服务器,尝试了电脑上所有的USB接口都没用效果

网友A:
先确认下设备管理器里能不能看到ST-LINK接口,驱动有没有装好。

网友B:
ST-LINK Utility工具能连上吗?如果连不上就是硬件或驱动问题。

网友C:
有时候CubeIDE自带的ST-LINK server版本和固件不兼容,试试升级固件。

网友D:
USB线换一下,很多人折腾半天最后是线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带CN3跳线的板子,检查下ST-LINK和目标芯片的连线是不是断开了。

网友F:
试试在STM32CubeProgrammer里能不能识别到目标,排除IDE配置问题。

网友G:
Keil也连不上,说明不是IDE配置,而是ST-LINK层面的问题。

网友H:
确认下是不是用了USB HUB,有些低质量的HUB会导致ST-LINK不稳定。

网友I:
可以卸载所有ST工具,然后重装最新版的STM32CubeProgrammer和CubeIDE。

网友J:
如果真不行,可能是ST-LINK硬件坏了,可以换个独立的ST-LINK V2试试。

网友K:
可能是ST-Link 驱动问题。

网友L: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或 IDE 配置错误 导致的。

网友M:
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N:
升级 ST-Link 固件,检查固件兼容性。

网友N:
旧版 ST-Link 固件可能与新 IDE 不兼容。

网友O:
是不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