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IO模拟串口原理

楼主(2025-08-23):
大部分的通信方式都是通过电平传递信号,高电平表示1,低电平表示0,制定通信电平01的时间和空间规则,通信双方就可以根据对应的规则进行解析数据,从而进行信息的传递,下面作者简单把串口通信的物理通信格式跟大家板书一下,以便后面模拟串口进行参考。

通信物理格式

下面作者以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为例:

分析一下:

上图就是一帧简单的串口数据帧,总线处于空闲的时候处于高电平,通过一个起始位,作为一帧数据的开始,然后以LSB->MSB的方式依次传输一个8位的数据,最后以1bit的停止位结束,这样就结束了一个byte数据的传输。

那么但我们发送N个数据,总线上就会有N个这样的数据帧传输,这样就形成了大家平常所谓的"字节流",在一个总线上所有的bit所维持的电平时间是固定的,这个时间的由波特率来决定,比如9600bit/s,也就是说其一个电平维持的为(1/9600)s。那个这个参数就也成了模拟串口信号的基础时间约束。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串口通信的数据帧格式并不是全是(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同样的格式,其中数据位个数也有7,8,9个,停止位也有2个的,这个具体根据双方协议格式来进行选择,同时通信还有同步、异步,全双工和半双工等等,大家不太理解可以找时间补补。

网友A:
模拟串口的时序依赖定时器的定时精度,波特率误差需≤3%

网友B:
为了确保发送和接收的同步性,可以在发送和接收的开头和结尾添加起始位和停止位。发送时在数据的起始位置输出一个低电平的起始位,接收时检测到低电平的起始位后开始接收数据,接收完毕后检测到高电平的停止位表示接收完成。

网友C:
高频时CPU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D:
        添加软件去抖动

网友E:
发送(TX):软件按位设置GPIO输出电平,依次输出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
接收(RX):软件定时检测GPIO输入电平,识别起始位后,按位采样数据位和停止位。

网友F:
采用“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可选)+停止位”的帧格式,起始位触发接收,停止位标志结束

网友G:
每位数据的持续时间由波特率决定。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①基于软件延时函数;②基于定时器中断。

网友H:
启用外部中断或定时器轮询检测起始位。

网友H:
波特率决定了每秒传输的位数。通信双方必须设置相同的波特率,否则接收的数据会是乱码。

网友I:
使用硬件定时器(如TIM)生成精确中断,替代软件延时循环。

网友J:
需通过软件循环或定时器中断实现时序控制

网友K:
接收的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需高于其他非关键中断,避免采样时机被打乱。

网友L:
在单片机中用软件实现串口模拟,需重点处理时序精度和中断冲突问题

网友M:
通过精确延时(定时器中断或软件循环)生成每位电平的持续时间。

网友N:
发送端通过一个 GPIO 引脚(配置为输出),按照串口协议的时序输出高低电平,步骤如下:

起始位:先输出 1 个低电平(逻辑 0),持续时间为1/波特率(如 9600 波特率时,每个比特持续约 104μs),告知接收端开始传输。
数据位:紧接着输出 8 位(或 7 位)数据,从最低位(LSB)到最高位(MSB) 依次发送,每个比特的高低电平对应逻辑 0 或 1,每位持续时间同波特率周期。
校验位(可选):根据约定(奇校验 / 偶校验 / 无校验),输出 1 位校验位(确保数据位中 1 的个数为奇数或偶数)。
停止位:最后输出 1 位或 1.5 位或 2 位高电平(逻辑 1),表示一帧数据结束。

网友O:
采用异步串行通信方式

网友P:
单片机IO口模拟串口是通过软件控制GPIO引脚的电平变化,模拟串行通信

网友Q:
遵循 “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 的顺序构造一帧数据。其中起始位为低电平,用于通知接收方开始数据传输;数据位按照低位在前的顺序依次传输;停止位为高电平,标识当前帧结束

网友R:
在检测到起始位后,启动定时器或延时函数,按照波特率的时间间隔对RXD引脚进行采样。采样点通常选择在每位时间的中间时刻,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S:
起始位由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且持续一个位宽度,表示触发起始信号。停止位为高电平,表示数据传输结束。

网友T:
高波特率下易受中断延迟影响,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建议使用硬件串口或扩展芯片

网友K:
通过控制发送引脚的电平变化来模拟串口数据的传输。根据通信参数,将要发送的数据进行位的切换操作,逐位通过发送引脚发送出去。

网友U:
需占用至少两个独立IO引脚,分别作为发送端(TXD)和接收端(RXD)。

网友V:
收端通常借助外部中断检测起始位的到来,触发后续数据处理流程

网友W:
通常按LSB(最低位)先发送,需与接收端约定。

网友X:
利用定时器的周期性中断或计数功能,精确控制数据位的时间间隔

网友Y:
通过外部中断或轮询方式检测RXD引脚的下降沿。

网友Z(2025-10-18):
感谢分享!通过电平的变化来传递信息,这种通信方式虽然古老,但依然在很多场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