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O模拟串口

楼主(2025-08-28):
纯延时模拟

这种方式就是当年老师出模拟串口题我所采用的办法,可以说该办法仅仅只是为了模拟一个串口出来(俗称 : 为了交作业),从一个电平到下一个电平的过程均采用硬延时,然而这里的延时就是对应着波特率所规定的电平持续时间,传输1位所需要的时间 T = 1/9600 约为104.167us,那么我们只需要按照对应的格式翻转IO口,然后delay延时对应的时间即可完成模拟。

参考伪代码:

1/************************************************
2 * Fuction :IO_UartSend
3 * Descir  :  IO口模拟串口发送
4 * Author  :  (公众号:最后一个bug)
5 ***********************************************/
6void IO_UartSend( sUart *pUart,unsigned char byte)
7{
8
9    unsigned char bitCnt = 8;
10    pUart->SetTxPin(pUart,PIN_LOW);  //发送 Start bit
11    pUart->BaudDelay(pUart);         // 根据baudRate延时
12    while(bitCnt--)                       //循环发送data bit
13    {
14        pUart->SetTxPin(pUart,(pUart & 0x01)); //发送 Start bit
15        byte >>= 1;                            //移位所发数据
16        pUart->BaudDelay(pUart);               //根据baudRate延时
17    }
18    pUart->SetTxPin(pUart,PIN_HIGH); //发送stop bit
19    pUart->BaudDelay(pUart);         //根据baudRate延时
20}
21
22/************************************************
23 * Fuction :IO_UartRecv
24 * Descir  :  IO口模拟串口接受
25 * Author  :  (公众号:最后一个bug)
26 ***********************************************/
27unsigned char IO_UartRecv(sUart *pUart)
28{
29    unsigned char Recv;
30    unsigned char bitCnt = 8;
31
32    while(!pUart->GetRxPin(pUart)) //如果接受到低电平起始位
33    {
34        pUart->BaudDelay(pUart);         //根据baudRate延时
35        while(bitCnt--)
36        {
37            Recv >>= 1;
38            if(pUart->GetRxPin(pUart))Recv |= 0x80; //如果接受到电平为1,则置位
39            pUart->BaudDelay(pUart);         //根据baudRate延时
40        }
41    }
42    return Recv; //最终返回接受到的数据
43}

分析一下:

上面主要是IO口模拟串口的发送和接受,发送相对比较简单,接受部分通过不断的查询对应的接收引脚是否已经拉低成为低电平,如果拉低成为了低电平就认为接受到了start_bit,后面便通过延时进行后面数据的接收。然而其中根据波特率进行的延时一般就直接用指令周期来进行测量延时了。

此方法对于简单的模拟串口收发功能基本实现了,不过其只能实现通信的半双工,同时通过不断的查询RX的电平状态比较浪费CPU资源,那么需要进一步改善。

外部中断法

查询比较耗费时间和资源,那么自然而然就想到采用中断的方法来进行处理,采用IO口的外部中断功能当RX引脚接受到一个start_bit的时候触发一个下降沿外部中断(记得关外部中断),然后在外部中断中进行延时获得对应的bit数据,其处理过程与上面的延时法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就不过多解释。

以上均存在的不稳定因素 :

其不稳定因素主要来源于传输的电平翻转不是绝对的稳定,同时波特率传输的时间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如下图所示:

分析一下:

如上图所示首次获取电平的位置,都是在下降沿的位置开始进行数据的获取,然后通过波特率所对应的延时来进行下一bit位的获取,从而获得最终的传输数据。

大家应该都知道通信线路上是存在物理阻抗的,其对应的通信线路上的电平变化是不可能像上图中的方波那么标准的,其过程均存在一个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同时再加上传输的bit时间间隔并不是严格的一致,所以在电平变化附近进行电平的判断是会存在误判的风险。

然而如果我们在首次获取以后延时半个周期,如上图蓝色虚线箭头所示位置进行判断便能够比较可靠的获得通信bit数据了。

虽然能够获得稳定的数据,不过采用硬延时在软件设计中终究是一个不太好的实现方案,同时以上通信还无法实现全双工,所以还是有必要再进行优化改善。

外部中断+定时器法

其实要解决硬延时最直接的处理办法就是使用定时器来进行处理,大家把发送和接受都放到对应的时间间隔里处理,这里大家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案就是使用外部中断获得start_bit的位置,然后在外部中断中开启1/2bit定时,比如9600波特率,其一个bit传输需要104.167us,那么一般我们会采用104.167us/2的来设置定时时间进行后续电平的获取,如下图所示:

分析一下:

然而这样的方案,在仅仅模拟一个串口还是比较方便,不过如果模拟多个串口就需要多个定时器,这样实在是太浪费资源了。

那么是否用一个定时器就能搞定呢?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说:我直接开一个bit周期的定时器不断的定时周期到来进行判断不就可以了吗?下面我们简单的看下该办法的效果。

单定时器法

首先这里实验一下bit周期定时法,作者编写好相应的代码以后,以20ms的速度发送两个字符55,然后让其回显的实验结果如下:

我们发现其存在较高的误码问题,其主要的原因还是跟我们之前所说的影响因素有关,如果定时器中断到来的时间刚好位于串口电平跳变附近,那么极有可能会存在读取IO口电平错误问题。

那么所有的问题就归结到如何在电平稳定的时候读取IO口的状态,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定时器的中断频率,比如1/3bit周期法等等更高的定时器中断频率,如下图所示1/3bit周期法:

分析一下:

采用1/3bit周期法,其起始位的下降沿一定在1-2之间,如果我们判断起始位在1位置处,后续数据bit仍然是1位置,还是会出现之前的不稳定因素,所以这里需要调整读取IO的位置。

那么采用1/3bit周期**在判断起始bit下降沿的下一个定时器周期开始读取对应的电平,如果在1位置读取到了第一个低电平,那么后续都会在2位置进行数据读取;如果在2位置才读取到了第一个低电平,后续都会在3位置进行数据读取,这样在2,3位置读取的数据均是处于比较稳定的数据。

下面是作者采用1/3bit周期法的结果,该办法也是大家经常选用的。

其他方法

对于一些高端的MCU一般会有捕获口,其实捕获口有点类似于中断外部+定时器的方法,不过其原理是通过计算每个相邻边沿跳变中间所包含的bit个数,从而获得最终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分析一下:

采用捕获的办法不再是采集电平,通过定时器获得每个跳变之间的时间间隔,然后通过时间间隔/波特率对应的电平持续时间 = 电平个数,从而最终算出最后的数据。

网友A:
在接收数据时,可以采用软件滤波的方法

网友B:
使用高精度外部晶振

网友C:
可以使用硬件辅助手段,如使用三极管或MOS管放大IO口的驱动

网友D:
在模拟串口通信时,需要考虑外界干扰的影响,采取适当的抗干扰措施。

网友E:
起始位是数据发送前的一个下降沿(从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接收方需通过检测该下降沿来启动接收流程。

网友F:
对接收端 RXD 引脚添加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G:
需在 RXD 线路加装 TVS 二极管 ,防止静电击穿。

网友H:
在不需要通信时,可以将IO口设置为低功耗模式,以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I:
发送端与接收端的波特率误差应控制在 ±2% 以内,否则长期运行必然出现帧同步丢失。

网友J:
为了提高接收的准确性,通常在每个比特的中间时刻进行采样。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来实现精确的采样时刻。

网友K:
电源的稳定性,以避免电源波动导致的通信错误。

网友L:
发送时序通常由定时器中断驱动

网友M:
避免波特率漂移

网友N:
起始位去抖动,施密特输入,上拉电阻,校验位/超时检测。

网友O:
停止位的作用是标识一帧数据的结束,接收方通过检测停止位的高电平来准备接收下一帧。

网友P:
串口通信中,数据位通常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发送和接收时需要注意数据位的顺序。

网友Q:
使用定时器时

网友R:
信号线的布线合理,避免信号干扰。

网友S:
发送和接收每个比特的时间必须严格满足波特率的要求,否则会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T:
将模拟串口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

网友U:
软件模拟依赖精确的延时 或定时器中断。普通延时函数受中断影响大,可能导致波特率抖动。

网友V:
RXD 引脚的上升/下降沿是否满足建立保持时间要求

网友C:
连续接收多字节时,需用环形缓冲区暂存数据,避免因处理延迟导致新数据覆盖未处理的旧数据。

网友W:
如果使用软件延时,需要确保延时的精度。可以通过示波器测量实际延时时间,并进行调整。

网友A:
使用硬件定时器生成比特周期

网友X:
采用双指针环形队列缓存待发送/已接收数据,避免频繁中断上下文切换。

网友T:
硬件UART自带帧错误、噪声滤波等功能,软件模拟需自行实现。

网友Y:
可以使用GPIO的中断功能来检测起始位,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数据接收。这种方式可以减少CPU的占用。

网友Z:
设置合理的超时机制,以防止在没有数据到来时陷入死循环。

网友R:
同时收发需严格时序控制,极易冲突

网友AA:
缩短信号走线,避免与高频线路平行布线以减少干扰

网友S:
合理使用中断,避免中断处理过程中出现数据丢失或处理不及时的情况。

网友E:
TXD 引脚的实际波形是否符合预期时序

网友AB:
用硬件定时器+中断,禁用全局中断(关键段),采样点对齐中点。

网友B:
合理分配单片机的资源,包括IO口、定时器和中断等,避免资源冲突

网友AC:
用IO模拟的意义在于了解串口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当发送缓冲区满时,立即返回错误状态而非阻塞等待,防止死锁。

网友AD:
为了准确控制波特率,通常需要使用定时器来生成精确的时间间隔。

网友AA:
避免在模拟串口运行期间调用长延时函数

网友AE(2025-10-07):
增加驱动能力,可用三极管或MOS管强化单片机IO口,提高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AF:
关闭不用的IO口进入低功耗模式,减少电源消耗。

网友AG:
检查RxD引脚的电平转换是否在规定的时序范围内,确保数据稳定可靠。

网友AH:
不用通信时,把IO口设成省电模式能减小能耗。

网友AI:
在单片机RxD引脚加入施密特触发器,可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J:
停止位标志着数据传输的完成,让接收器知道何时开始读取下一组数据。

网友AK:
确保中断服务程序响应迅速,提升系统实时性。

网友AK:
确保通信速率匹配,否则数据通信将出现错乱。

网友AL:
设定超时时间,确保程序在长时间无数据时退出循环。

网友AM:
模拟串口通信要抗干扰,得用稳压电源、屏蔽线和滤波电容等手段。

网友AN:
波特率误差不能超过±2%,不然帧同步会丢失。

网友AO:
确保信号线远离干扰源,平行布线减少干扰,用屏蔽线加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AP:
确保信号线远离干扰源,并行布线时保持适当的间距。

网友AQ:
给单片机的RxD引脚添加施密特触发器,可以增强信号的抗干扰能力,提高接收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AR:
发送时序是由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来控制的,这确保了数据发送的准确性。

网友AS:
在RxD线路加装TVS二极管,可避免静电导致线路损坏。

网友AT:
确保数据传输时低位先发高位后发,别搞混了数据顺序。

网友AU:
需要在RXD线路安装TVS二极管保护,防止静电导致损坏。

网友AV:
模拟串口通信抗干扰措施包括:使用屏蔽电缆、接地、滤波器等。

网友AW(2025-11-09):
通过通用输入输出引脚(GPIO)软件模拟串口通信时序,无需硬件 UART 外设即可实现数据收发。

网友AX:
需确认RxD引脚的沿变满足最小建立时间(约40ns)和保持时间(约15ns),确保正确接收数据。

网友AY:
对于一些高端的MCU一般会有捕获口

网友AZ:
IO模拟串口是为了学习串口通信的基本原理,通过软件模拟硬件的串行通信过程。

网友AV(2025-12-13):
设置超时时间,无数据时自动退出循环,避免程序卡死。

网友AJ:
硬件定时器可以自动设置比特周期,无需软件干预,方便控制数据传输。

网友AN:
这种设计可以减少中断,提高效率,实现队列数据管理。

网友BA:
确保通信时序精准,避免因同步错误造成信号冲突。

网友BB:
检查波形,确保txd引脚的信号符合设计的时序要求,如有偏差,需调整相关电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