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使用for(;;)来实现MCU死循环

楼主(2025-08-23):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写单片机程序【死循环】时,喜欢用用 for(;;) 还是 while(1)?

一位工程师发现,国外工程师在给demo在做死循环时用的是for(;;),而不是常用的while(1)。这仅仅是个人习惯的问题,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没啥区别党:都是心理作用

大部分网友认为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很多时候,只是心理作用,国外工程师认为while需要经过判断括号里的表达式是否非0才跳转。但经过编译器的精心优化以后,while(1)也会被优化成无条件跳转(jmp指令),所以跟for(;;)没什么区别。   有人表示,for(;;)在英语母语者那里很容易跟forever挂钩。   网友解析,也很有可能是习惯问题,其实while(1),还是for(;;)两个语法上有啥区别,那就是for(;;) 明确就是循环,等价于goto一直跳,没有比较条件。   while不编译支持优化的前提下都需要做cmp运算设置寄存器ZF,才能jne,je指令条件跳转。而for(;;)就是明确的jmp无条件转移eip,没有jne,je条件跳转。   不过其实无所谓的,这根本不能提高任何一点代码执行的性能。因为现代编译器大多优化以后跟for(;;)的结果没得什么区别。   其实你所考虑到的一切优化手段,编译器都能帮你完成,因为编译器(尤其是开源的GCC和LLVM)是由来自全球各地的程序员共同研发并改进的,它们的优化能力远远强于你手动改进代码。   也有网友“Shuax”使用mingw编译,实地测试一番:   for版本:

#includeint main(){  for(;;)  {    printf("for");  }}   生成汇编:

  while版本:
#includeint main(){  while(1)  {    printf("while");  }}  生成汇编:

  你会发现,除了文件名不同,其余都相同。   当然,这里额外说一下,不同代码、不同编译器,以及不同优化等级,可能最终结果有所差异。

正方观点:哪有好的编译器

不过,有人跳出来反驳,现代编译器的确优化很好,二者运行起来没啥区别,但是实际在嵌入式工作中,尤其是MCU编程中,可没有那么好的编译器。   一位工程师表示,很多嵌入式设备只有专用的编译器,而过去这些编译器,尤其是嵌入式编译器没做好优化的情况下,while(1)要比for(;;)多几个语句。   因为while里面是判断啊,就会变成:

label:    ……    mov a, #1    jnz label  这种情况而for(;;)的话一般只会是jmp label。   许多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并表示,有些私有编译器连 (int)a<<0 这种都能生成非法指令,不由地怀疑配套的破芯片到底能不能受得了各种优化过的指令。

反方观点:这种代码过时了

也有工程师呼吁,不要学习这种编码风格,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用for(;;)表示无限循环已是一种过时的风格了。   从施特劳斯特撸普博士到我国国家军用标准,均认为 for(;;) 是一种不良风格,可参见:

GJB 8114-2013 R-1-9-4:无限循环必须使用while(1)语句,禁止使用for(;;)等其他形式

CppCoreGuidelines ES.73:Prefer a while-statement to a for-statement when there is no obvious loop variable

360 safe rules: for语句没有明确的循环变量时应改用while句语

这是为什么呢?在较为严格的规范体系内,for 语句专用于实现具有明确循环次数和循环变量的迭代算法,小括号内的三个表达式应分别专注于循环变量的初始化、循环条件的判断、循环变量的增减,这样可以使循环具有清晰的静态结构,便于阅读,利于维护。如果没有明确的循环变量,则应改用 while 循环,避免对代码的维护者造成误导。   有人说for(;;)表示无条件循环,while(1)需要作条件判断,效率比for(;;)慢,有一定道理,但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即使没有编译器优化,这种开销也不会成为效率的瓶颈,是不值得优化的,保持代码清晰的静态结构更为重要!   类似于国军标这种严格的代码审计规则,可参见: github.com/Qihoo360/safe-rules

工程师实地测试:和编译器和优化有关

公众号博主“WKJay”也在STM32F103、ARMCC5进行过测试,将两个逻辑分别运行一下(不开编译器优化),查看逻辑分析仪输出的结果。   while(1) 逻辑运行结果:

  for(;;) 逻辑运行结果:

  结果显示,虽然循环体完全相同,但实际运行结果来看,for(;;) 语句执行得更快(45.863ms),比 while(1)(48.643ms) 快了5.7%左右。   根据他的分析,for的指令更精简,而while的指令相对更繁琐,简而言之,for抄了近道,而while弯弯绕绕。

  最后,他开启了编译器的O3优化,结果,二者就几乎不存在差别了(12.505ms):

  从可读性角度来说,while(1)简单清晰,for(;;)就模糊多了。不过,对于一些比较老的专用编译器来说,可能就需要慎重考虑使用哪种形式。   对现代编译器来说,二者完全就是一回事,更何况,高主频的芯片不在乎一两条机器指令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怎么顺眼就怎么写。

网友A:
for(;;) 属于三个表达式全省略的特例:

无初始化操作;
无循环条件(默认条件为 “真”);
无增量操作。

网友B:
编译器对两种循环的优化策略不同,可能导致生成的机器码略有差异

网友C:
更容易被编译器识别为无条件的死循环,直接生成跳转指令

网友D:
do{...}while(true) 的特点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再判断条件,即使初始条件不满足也会至少执行一次

网友E:
与for(;;)一致,无条件跳转指令实现循环。

网友F:
使用 for(;;) 实现 MCU 死循环是一种常见的编程模式

网友G:
while(1)更直观,易于快速理解。

网友H:
推荐for(;;),强调“无退出条件”的纯粹循环。

网友I:
推荐while(1)

网友J:
语法简洁、性能最优且意图明确

网友K:
省略所有表达式(初始化、条件、迭代),循环条件恒为真。

网友L:
初始化、条件判断、迭代三部分均为空,形成无限循环。

网友M:
for(;;) 会无条件重复执行循环体,形成死循环,这与 while(1) 的逻辑完全一致

网友L:
for(;;) 通常会被优化为简单的跳转指令

网友N:
需要初始化或迭代操作的死循环

网友O:
C 语言中 for 循环的语法是:
for(初始化表达式; 循环条件; 增量表达式)

网友D:
需绝对高效时,for(;;) 避免冗余指令

网友P:
while(true) 依赖显式的布尔常量作为条件,虽然效果相同,但需每次循环都进行一次冗余的条件判断

网友Q:
for(;;)和while(1)的调用栈显示无区别,均表现为无限循环。

网友R:
显式使用大括号并插入编译屏障(__DSB())防止优化

网友S:
无区别,按 规范选择即可。

网友T:
在 MCU 编程中,死循环是必不可少的结构

网友U:
for(;;) 作为 MCU 中的死循环实现,与 while(1) 在功能和效率上完全等效

网友V:
for(;;) 广泛用于嵌入式系统的主循环,承载核心任务调度、状态机更新等功能

网友W:
MCU上电后进入主循环,持续执行任务

网友X:
for(;;) 通过空白的循环头部直观表明这是一个刻意设计的死循环,常用于需要永久运行的场景

网友Y:
for(;;) 的核心特点是完全省略了循环的三要素

网友Z:
MCU开发中常见的死循环方式包括 for(;;)、while(1)、do-while(1)

网友AA:
死循环并非绝对 “不能退出”,在 MCU 中常通过中断打破循环

网友Y:
编译器优化更彻底,生成代码更简洁

网友:
明确表示“无初始化、无迭代、无退出条件”的纯死循环,语义更纯粹。

网友AB:
我同意,for(;;)在某些老旧编译器中可能更有优势,但在现代编译器下,while(1)的可读性和维护性更好。

网友AC:
for(;;) 因无显式条件,避免了这一额外操作。

网友AD(2025-10-01):
我同意,for(;;)在某些老编译器中可能更有优势

网友AE:
这通常是指单片机程序中不断重复执行特定代码的过程,用于初始化或持续监控某个操作。

网友AF:
for(;;) 是最简洁的表达“无限循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