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多组VDD存在的原因解析

楼主(2025-08-24):
我们知道一般的IC元器件通常只有两个电源引脚,一个是Vcc或Vdd,另一个是Gnd或Vss。但是现在的MCU通常却有多组电源引脚,这是什么原因呢? 以某款100脚MCU为例,可以看到它有5组VDD/VSS,并且会要求每一组VDD/VSS都要接上,实际上这多组VDD内部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既然这样,那么芯片厂家为什么不只留一组出来呢?或者说虽然留了多组出来,能不能外面只接一组呢?如果能这样既节约引脚,外面连接走线也更少。

如果外面只接一组VDD的话,电流在芯片内部经过的路径相对较长,如下图红色的线条。

对于频率高的电路,VDD电流会在高频突变(因为频率越高,需要的电流越大),这时候路径上产生的感抗会阻碍电流的变化,路径越长感抗越大,从而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会更明显,进而导致芯片网络中的电压变化,这样就会影响MCU系统的正常工作。对于低频或者直流电路,路径长其影响不大。所以早期的低频MCU,只有一个VDD。多组VDD可以减少电感效应(电感并联总电感变小,路径变短电感也越小)。 可以把上述芯片供电的过程,想象成给一块田地灌溉的过程,如果只有一个进水口,肯定不如多个进水口一起进水好。

除此之外,再补充几点: 1)MCU的模拟外设比如ADC通常是独立的电源VDDA,这是因为ADC需要尽可能干净的电源以保证转换结果的准确性,独立一路可以避免受到其他电源噪声的干扰。 2)多种电压要求。有时,芯片的不同部分会以不同的电压运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低压内核和高压 I/O。内核使用较低的电压来降低功耗而 I/O 以更高的电压运行,以便更好地与外部电路连接。这时也需要分出来多组供电,常见的是复杂的SOC芯片。 3)多组VDD相比单个VDD,一个VDD引脚上经过的电流会减小,这样引脚不必承受过高的电流,增强可靠性。

网友A:
每组VDD需独立配置去耦电容

网友B:
通过划分不同电源域,可限制高频噪声的传播范围。

网友:
通过独立的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布局,减少电源噪声对信号的干扰

网友C:
保留多组VDD可为未来功能扩展提供冗余

网友B:
提供干净的电源

网友D:
许多单片机将数字电源(VDD)与模拟电源(VDDA)物理隔离

网友E:
快速变化的电流会在路径上产生显著感抗,阻碍电流响应速度,导致电压波动

网友E:
多组VDD可以减少电感效应,因为电感并联总电感变小,路径变短电感也越小。

网友F:
避免 “跨模块干扰”

网友G:
每组VDD需就近放置去耦电容,以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H:
需要低噪声、高稳定性的电源,以避免数字信号干扰模拟信号的精度。

网友I:
多组VDD附近可放置去耦电容,针对性过滤本地高频噪声

网友J:
多组VDD可以实现模拟和数字电源的分离。

网友K:
不同电压要求的模块共用一组电源可能会导致功耗增加。

网友L:
多组VDD可以更好地进行电源分配和管理。

网友M:
减少电感效应

网友N:
为每个VDD配置独立的去耦电容(如0.1μF陶瓷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O:
相比单个引脚的VDD,多组VDD可以增强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P:
所有同名VDD必须外部并联

网友Q:
多组电源并联可有效减少总电感值,从而削弱因电流突变引发的电压降问题,保障高频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R:
通过多组VDD隔离,将数字电源与模拟/射频电源分开,减少噪声交叉干扰。

网友S:
通过多组VDD,可以单独关闭或降低未使用模块的电源电压,显著降低静态功耗。

网友T:
所有VDD引脚接到同一电源平面,禁止悬空。

网友U:
数字与模拟电路隔离

网友V:
大电流集中流经单一路径易引发局部温升,多组电源可均匀分布热量,改善芯片热性能

网友W:
隔离不同模块的电源噪声,保障模拟/射频模块的精度

网友X:
每个域分配独立的VDD,避免跨域噪声干扰。

网友Y:
对于高频电路,VDD电流会在高频突变,路径上产生的感抗会阻碍电流的变化。

网友Z:
通过电源域划分,阻断数字噪声对模拟模块的干扰、外设突发电流对核心的影响

网友AA:
隔离噪声 → 模拟/数字电源分离
兼容多电压 → 内核/I/O独立供电
承载大电流 → 多引脚并联分流
低功耗控制 → 独立备用电源

网友AB:
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需物理隔离,减少寄生耦合。

网友AC:
能需要独立的电源以避免与其他模块的电气干扰。

网友AD:
数字电路的开关噪声可能通过电源耦合到模拟电路,导致精度下降。通过独立VDD 可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J:
多引脚并联,就近加去耦电容

网友AE:
不同VDD的电源线路需独立走线

网友W:
多组电源引脚可灵活匹配PCB走线,缩短关键模块的电源路径,减少寄生参数的影响

网友AF:
多组VDD可实现电气隔离,防止故障扩散。

网友AG:
单组VDD需承受全部电流,可能导致引脚过热或金属迁移风险

网友AH:
功能模块的独立供电需求

网友AI:
多个IO口相当于增加了多个供电通道,从而扩大了电流供应能力。

网友AJ:
多组VDD可以根据不同模块的电压需求进行优化,从而减少功耗。

网友AK:
若仅使用一组VDD,芯片内部电流需通过较长路径传输至各模块。

网友AL:
如果只有一组VDD,当某个位置需要用电时,电流需要经过较长的路径。路径越长,产生的压降越大,电源波动越明显。多组VDD可以使得电流路径更短,电源更稳定。

网友AM:
当所有的电流都通过单一的VDD/VSS引脚时,这些引脚需要承受更大的电流负荷,这可能会使引脚发热,降低单片机的可靠性和寿命。

网友AN(2025-10-07):
每组VDD旁边放电容,能减少高频噪音干扰。

网友AO:
设计时预留多组电源,为以后功能升级留有余地。

网友AP:
这是为了防止数字电路的高频噪声干扰模拟电路的精度。

网友AQ:
确保模拟与数字电源分开布线,降低电路干扰。

网友AR:
隔离数字和模拟电源防止互相干扰,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S:
电源给多个模块供电时,需确保每个模块的电压匹配,否则会消耗更多功率,造成能源浪费。

网友AT:
楼主的解释很到位,多组VDD确实可以提高供电效率,减少电感效应

网友AU:
独立供电意味着每个功能模块都有自己的电源,这样它们之间就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P:
当单片机运行高频电路时,VDD电流会随频率升高而急剧增加。若仅有一组VDD,电流在芯片内部的传输路径较长,产生的感抗会阻碍电流变化,导致电压波动

网友V:
增加电流供应能力

网友AV:
多个引脚分布在芯片的不同位置,可以更短、更直接地为芯片内部不同区域的逻辑门供电,减少了内部压降。

网友AW:
大电流单路流易热,用多路电源可散热好。

网友AX:
减少电源平面的噪声传导

网友W:
数字电路的开关噪声可能通过电源串扰至模拟模块,独立供电可阻断噪声传播路径

网友AY:
VDDA 必须使用最干净的电源。

网友AZ:
模拟与数字电路隔离

网友BA:
通过增加VDD引脚数量,可缩短电流传输路径

网友AX:
内部模块的供电需求差异

网友BB:
多组VDD电源系统可根据模块工作状态动态调整供电,实现功耗优化。

网友Z:
多组VDD的设计是权衡高频性能、噪声控制、功耗管理及可靠性的综合结果。

网友BC(2025-11-09):
给单片机等设备多供电,就像给电脑多个电源插座,更稳更不容易断电,抗干扰能力也更强。

网友N:
将单片机划分为多个电源域

网友BD:
多个引脚一起使用时,要在每个引脚附近加装去耦电容,这样可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BE:
多组 VDD 通过物理隔离减少模块间的噪声耦合,是提升 EMC 性能的关键设计

网友:
总电流由多个引脚分担,降低了单个引脚的电流密度和发热。

网友BF:
在芯片内部,模拟部分的供电走线与数字部分是分开的,直到封装引脚处才汇合。

网友BA:
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能力有限,多个IO口同时工作时,总电流需求会增加。多组VDD设计相当于增加了多个供电通道,扩大了电流供应能力。

网友A:
外部接口的电平兼容性

网友BG:
方便就近取电,提高电源稳定性

网友BH:
可显著降低静态功耗。

网友BI:
模拟与数字电路的噪声隔离

网友BJ:
现代MCU普遍采用多组VDD方案

网友BK:
尽管多组VDD在芯片内部通常互联,但外部独立引脚允许就近连接去耦电容,减少PCB布线复杂度,同时降低电源网络阻抗

网友M:
单片机上的多组VDD引脚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精细化的分区供电策略。

网友B:
不同模块对电源滤波的需求不同

网友BL:
多给单片机供电线,相当于并联,电感效应减,电源更稳。

网友BH:
为数字核心提供大电流、低噪声的稳定电源

网友BM:
单组VDD引脚若承载过大电流,可能因过热或电迁移导致失效。

网友AI:
多组 VDD 可将噪声源 与敏感模块 的电源路径分离,降低耦合。

网友BN:
提供多个VDD/VSS引脚对。这相当于为芯片核心并联了多条“供电高速公路”。

网友AK:
单独供电可避免其他模块的干扰,提升信号质量。

网友BO:
独立电源能有效隔离,防止干扰,确保系统稳定。

网友BF:
并联连接大大降低了从电源到芯片核心的总电阻和电感,使核心电压更加稳定。

网友B:
模拟地 VSSA 和数字地 VSS 的处理也至关重要,通常建议在芯片下方单点连接,避免数字噪声通过地线耦合到模拟部分。

网友BP:
多组VDD可以减少电感效应(电感并联总电感变小,路径变短电感也越小)

网友BL:
多电压设计适应不同模块电压需求,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BQ(2025-12-09):
电压波动可能导致程序异常,确保电压稳定是关键。

网友AS:
独立供电确保各模块独享电源,互不干扰,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BR:
选择独立电源可确保单片机系统稳定运行,减少电机、传感器等干扰。

网友BS:
设计时考虑了多电源接口,方便未来功能扩展。

网友BT:
不同电压的电源线路必须分开布线,以避免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