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哪些情况下不能使用KA49702A KA49701A 替代KA49517A?

楼主(2025-08-28):
哪些情况下不能使用KA49702A KA49701A 替代KA49517A?

网友A:
KA49702A是用于锂离子电池单体的1芯片电池监控IC,内置高分辨率ADC,能够高精度地测量电池单体的电压和电流水平。该IC可支持最多17个串联的电池单体或最大电压为85V的应用,有助于电池管理系统的小型化。KA49702A实现了电压测量精度+/-2.9mV,是业内最高标准。此外,该IC还可以支持高侧开关作为充放电继电器开关控制。

网友A:
你要看你的需求,不要看替换不替换的。

网友B(2025-09-30):
当对电压测量精度要求极高时,KA49702A/KA49701A(精度 ±2.9mV)可能因精度过高不适用 KA49517A(精度 ±5mV-±10mV)的系统。若系统需与原 KA49517A 的引脚完全兼容,而 KA49702A/KA49701A 引脚定义不同时,也无法替代。此外,若原系统已针对 KA49517A 的特定保护机制或功能优化,新芯片可能不匹配。

网友C:
当应用对保护功能要求不同时,不能替代。KA49517A 有过流、过压等保护,而 KA49702A/49701A 保护功能不同;另外,若电路依赖 KA49517A 特定引脚定义或时序特性,或需兼容原系统的精确参数匹配,替代可能导致功能异常,需谨慎评估。

网友D:
当对电压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时,KA49702A/KA49701A(精度 ±2.9mV)可能因精度过高、成本增加而不适用 KA49517A(精度 ±5mV)。此外,若系统已针对 KA49517A 的引脚布局和功能特性进行了优化设计,由于 KA49702A/KA49701A 引脚定义或功能可能不同,替换后可能导致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当 KA49702A、KA49701A 与 KA49517A 的关键参数不匹配时不能替代。如电源电压范围不同,KA49517A 为 12.5V-85V,若应用场景电压超出 KA49702A、KA49701A 的额定范围则不可替代;还有电池串数,KA49517A 支持 17 串,若 KA49702A、KA49701A 不支持此串数也不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