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为什么有那么多组VDD?

楼主(2025-08-27):
1、增加电流供应能力

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的能力是有限的,传统单片机的IO口一般为10mA左右,现在单片机的IO口一般为20-25mA。

多个IO口加起来,相当于增加了很多供电通道,扩大了电流供应能力。相比单个引脚的VDD,增强了可靠性。

如图,假如一个IO口流过的电流是20mA,三个IO口就是60mA。

2、方便就近取电

为了方便描述,我画了一个如下示意图。

假如只有一组VDD,从①处供电,当②处需要用电时,只能沿着箭头所示路径流动,可以看出距离较远。

当负载增大时,VDD电流产生突变,路径距离越长,产生的压降越大,电源波动越明显,从而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如果此时,在单片机②处直接外接电源VDD,路径最短,电源最稳定。

网友A:
多组VDD的设计是为了提高电源的稳定性、减少信号噪声

网友B:
每组 VDD 可配置局部去耦电容,就近过滤电源噪声,提升整体电源纯净度

网友C:
若仅使用单一 VDD,电流需流经较长的内部路径,导致电感效应显著增加,阻碍瞬态电流响应并引发电压波动

网友D:
当器件工作时,电流的变化会引起电源的电压微小波动。多组VDD可以减少这种波动,提高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E:
多组 VDD 允许为不同模块提供定制化电压,避免因统一电压导致的能效浪费

网友F:
将芯片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使用不同的VDD电源,可以减少电磁干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G:
就近设置 VDD 引脚可缩短电源布线长度,减少寄生参数影响

网友H:
多组VDD可以提供不同的电压等级,满足不同电路的需求。

网友I:
多组VDD可以更容易地进行噪声滤波,使用陶瓷电容、磁珠等器件来减小电源噪声

网友J:
隔离噪声敏感模块(模拟)与噪声源(数字)。

网友K:
隔离数字噪声,保证模拟信号采集精度

网友B:
优化不同模块的功耗和性能

网友L:
芯片内部不同模块可能基于不同工艺节点或器件类型,对供电电压的要求存在本质差异,必须通过多组 VDD 匹配其 “电压刚需”,否则会导致模块损坏或功能失效。

网友M:
通过多组 VDD 分散供电入口,缩短电流回路路径,降低总电感量,从而保障高频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N:
单片机内部包含多种功能模块,如果所有模块都从同一组电源获取能量,可能会导致电源分配不均。多组VDD可以确保每个模块都有稳定的电源供应。

网友K:
多组VDD通常对应多组GND(如DGND、AGND),同样需隔离。

网友O:
模拟/数字电源平面避免重叠,减少耦合电容。

网友P:
多组VDD可以帮助更好地管理和优化这些功耗,特别是在高频操作时。

网友Q:
模拟地(AGND)与数字地(DGND)单点连接(星型接地),避免数字噪声回流路径污染模拟地。

网友R:
大电流VDD引脚使用多个过孔并联,降低阻抗。

网友S:
增加VDD组数确实可以减少电流路径长度,从而降低电压降,提高电源稳定性。

网友T:
这种设计思路在高功率或多负载的单片机应用中非常实用

网友K:
多个VDD引脚相当于增加了多个供电通道,从而扩大了电流供应能力。这有助于确保在高电流需求时,电源能够稳定供应,增强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U:
分离VDD后,为每组电源独立配置去耦电容(如100nF陶瓷电容+10μF电解电容),形成局部低阻抗路径。
在PCB布局中,模拟/数字电源平面物理隔离,仅通过单点连接(如磁珠或0Ω电阻)。

网友V:
匹配多样化的电压需求

网友V:
提高整体系统的设计灵活性和可靠性。

网友R:
多组 VDD 本质是将不同模块的电源 “物理隔离”

网友W:
模拟电路对电源噪声极其敏感,需通过独立电源及地线布局与数字电路隔离,防止数字开关噪声影响模拟信号精度

网友X:
当所有的电流都通过单一的VDD/SS引脚时,这些引脚需要承受更大的电流负荷,这可能会使引脚发热,降低单片机的可靠性和寿命。多组VDD可以分散电流,降低发热。

网友Y:
多组VDD可以减少电感效应,因为电感并联总电感变小,路径变短电感也越小。这对于高频电路尤为重要,因为高频电路中,VDD电流会在高频突变,路径上的感抗会阻碍电流的变化,影响性能和功能。

网友Z:
防止数字开关噪声通过电源耦合到模拟电路,避免信号失真或测量误差。

网友AA:
芯片内置BOD电路,在电压低于阈值时复位系统,防止逻辑错误。

网友AB:
        避免数字电路的电流波动干扰其他模块

网友AC:
单片机的IO口在输出电流时,如果有更多的VDD引脚,可以分散电流,提高电流供应能力。

网友AD:
        防止电源噪声导致射频信号失真、杂波增多

网友V:
多组VDD可以提供更加稳定的电源

网友AE(2025-10-07):
使用低噪放大器和滤波电路处理,减少干扰,提升信号纯度。

网友AF:
多个电源输入可减少电流波动影响,确保电源更稳定。

网友AG:
通过调整供电策略和硬件设计,降低模块功耗,提升整体性能。

网友AH:
多组VDD设计可按模块需求供电,减少因统一电压带来的能效损失。

网友AI:
将模拟地与数字地只连接一个点,这样可以减少数字信号噪声回灌,保护模拟信号的纯净。

网友AJ:
用多个电源供电可以降低电流变化对电压的影响,让电源更稳定。

网友AK:
使用滤波器和光耦隔离技术,减少数字干扰,提升信号采集的准确度。

网友AL:
设计电路时,根据电压需求选择合适的电压转换器,确保设备稳定运行。

网友AM:
为了提高效率,得仔细调整每个模块的能耗和运行效果,确保既节能又高效。

网友AN:
多组供电电压对应各自的地线,如数字地和模拟地,它们要隔离开来确保电路稳定。

网友AO:
增多电源组数能缩短电流走线,减少电压损耗,保证电源更稳定。

网友AP:
通过分区供电,降低不同模块间电磁干扰,增强系统稳定性。

网友AQ:
多组VDD能更有效管理高频下功耗。

网友AR:
在模拟电路中添加滤波器,隔离数字开关噪声,确保信号准确。

网友AS:
芯片分区供电能降低干扰,增强系统稳定。

网友AT:
系统设计要注重模块化,便于灵活更换组件,同时确保关键节点有冗余设计以提高可靠性。

网友AU:
多电压VDD设计方便适应多种电路电压需求。

网友AV:
这是为了防止电源之间的干扰,通过物理隔离确保每个模块电源独立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