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列举一些松下BMS模拟前端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2025-08-31):
列举一些松下BMS模拟前端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
松下 BMS 模拟前端芯片有 KA49517A,可支持 17 串电池,搭载高精度 ADC,具备故障检测等功能。还有 KA49503A-BB 等型号,内置高精度 ADC,可精确计算电池电压、电流。此外,SH367309 适用于 5-16 串锂电池,具有多种硬件保护功能。

网友A:
松下 BMS 模拟前端芯片有 KA49522A、AN49503A 等型号。KA49522A 可支持最大 22 串电芯,电源电压最大 110V,搭载高精度 ADC,具备故障检测等功能。AN49503A 能支持多达 16 个串联电池,最大电压 85V,通过 SPI 接口读取状态和测量结果,有报警引脚提示异常。

网友B:
确实,松下提供了多种BMS模拟前端芯片,例如AZ-BMS110、AZ-BMS210等

网友C:
松下 BMS 模拟前端芯片有 KA49503A、KA49511A、KA49517A、KA49522A、KA49525A 等型号。其中,KA49522A 可支持最大 22 串电芯,电源电压最大 110V,搭载高精度 ADC,具备故障检测、FET 关断功能,适用于电动两轮车、UPS、储能等应用。

网友D(2025-10-02):
松下在 BMS(电池管理系统)模拟前端芯片领域的具体型号包括:
AN260021:适用于锂电池组监测,支持多串电池电压检测,具备均衡控制功能。
AN260022:针对高串数电池系统,集成电压、电流检测及温度监测,支持通信接口。
AN260030:侧重低功耗设计,适用于便携式设备电池管理,提供过充、过放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