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除了优化刷新区域和降低帧率,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刷屏延迟?

楼主(2025-08-24):
除了优化刷新区域和降低帧率,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刷屏延迟?

网友A:
硬件升级也是一个选择,比如使用更快的GPU或者增加内存

网友B:
可以用算力高一点的MCU去驱动也会好很多。还要不同的驱动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算力高一点的MCU去驱动也会好很多。还要不同的驱动方式。

和驱动方式也有关系把 如果用DMA去刷的话会好很多

网友C:
使用更高效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减少内存访问和CPU计算时间。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硬件加速

网友E:
优化代码逻辑也很重要,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内存操作可以显著降低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