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QueueForMcu应用

楼主(2025-08-25):
基于单片机实现的队列功能模块,主要用于8位、16位、32位非运行RTOS的单片机应用,兼容大多数单片机平台。

一、特性

动态创建队列对象

动态设置队列数据缓冲区

静态指定队列元素数据长度

采用值传递的方式保存队列数据

二、快速使用

#include "queue.h"

#define Q_UART_BUFFER_SIZE  1024

QUEUE_HandleTypeDef qUartTx;
QUEUE_DATA_T BufferUartTx[Q_UART_BUFFER_SIZE];

int main(void)
{
  QUEUE_DATA_T temp;

  //初始化队列
  Queue_Init(&qUartTx, BufferUartTx, Q_UART_BUFFER_SIZE);

  while(1)
  {
    //入队
    Queue_Push(&qUartTx, 'Q');
    Queue_Push(&qUartTx, 'u');
    Queue_Push(&qUartTx, 'e');
    Queue_Push(&qUartTx, 'u');
    Queue_Push(&qUartTx, 'e');

    //出队
    Queue_Pop(&qUartTx, &temp);
    Queue_Pop(&qUartTx, &temp);
    Queue_Pop(&qUartTx, &temp);
    Queue_Pop(&qUartTx, &temp);
    Queue_Pop(&qUartTx, &temp);
  }
}

三、配置说明

目前QueueForMcu只有一个静态配置项,具体如下:     在文件 queue.h 中有一个宏定义 QUEUE_DATA_T 用于指定队列元素的数据长度,默认是 unsigned char ,可以根据需要更改为其他数据类型。

四、数据结构

队列的数据结构为 QUEUE_HandleTypeDef 用于保存队列的状态,源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QUEUE_HandleTypeDef{
    unsigned int head;                      //队列头指针
    unsigned int tail;                      //队列尾指针
    unsigned int buffer_length;             //队列缓存长度(初始化时赋值)
    QUEUE_DATA_T * buffer;                  //队列缓存数组(初始化时赋值)
}QUEUE_HandleTypeDef;

    其中 QUEUE_DATA_T 为配置项中自定义的数据类型。

五、创建队列

1、创建队列缓存

由于我们采用值传递的方式保存队列数据,因此我们在创建队列前要手动创建一个队列缓存区,用于存放队列数据。

QUEUE_DATA_T BufferUartTx[1024];    以上代码即创建一个大小为 1024 的队列缓存区。

2、创建队列结构

接下来使用 QUEUE_HandleTypeDef 创建队列结构,用于保存队列的状态:

QUEUE_HandleTypeDef qUartTx;

3、初始化队列

准备好队列缓存和队列结构后调用 Queue_Init 函数来创建队列,该函数原型如下:

void Queue_Init(QUEUE_HandleTypeDef * hqueue, QUEUE_DATA_T * buffer, unsigned int len)

      参数说明:

参考代码:

Queue_Init(&qUartTx, BufferUartTx, Q_UART_BUFFER_SIZE);

六、压入队列

1、单数据压入

将数据压入队列尾部使用 Queue_Push 函数,该函数原型如下:

QUEUE_StatusTypeDef Queue_Push(QUEUE_HandleTypeDef * hqueue, QUEUE_DATA_T data)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该函数会返回一个 QUEUE_StatusTypeDef 枚举数据类型,返回值会根据队列状态返回以下几个值:

参考代码:

  1. Queue_Push(&qUartTx, 'Q');
  2. Queue_Push(&qUartTx, 0x51);
  3. Queue_Push(&qUartTx, 81);

2、多数据压入

若需要将多个数据(数组)压入队列可以使用 Queue_Push_Array 函数,原理上循环调用 Queue_Push 函数来实现的,函数原型如下:

unsigned int Queue_Push_Array(QUEUE_HandleTypeDef * hqueue, QUEUE_DATA_T * pdatas, unsigned int len)

参数说明:

当数组长度大于队列剩余长度时,数组多余的数据将被忽略。     返回值说明:

该函数将返回实际被压入到队列中的数据长度。

当队列中的剩余长度富余时,返回值将等于参数 len 的值。

当队列中的剩余长度不足时,返回值为实际被压入到队列的数据长度。

七、弹出队列

1、单数据弹出

将队列头部数据弹出队列使用 Queue_Pop 函数,需要注意的是,弹出的数据将从队列中删除,该函数原型如下:

QUEUE_StatusTypeDef Queue_Pop(QUEUE_HandleTypeDef * hqueue, QUEUE_DATA_T * pdata)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该函数会返回一个 QUEUE_StatusTypeDef 枚举数据类型,返回值会根据队列状态返回以下几个值:

参考代码:

QUEUE_DATA_T temp;
if(QUEUE_OK = Queue_Pop(&qUartTx, &temp))
{
    // temp 为队列弹出的数据
}
else
{
    // 弹出数据失败
}

2、多数据弹出

若需要将多个数据弹出队列可以使用 Queue_Pop_Array 函数,原理上循环调用 Queue_Pop 函数来实现的,需要注意的是,成功弹出的数据将从队列中删除,函数原型如下:

unsigned int Queue_Pop_Array(QUEUE_HandleTypeDef * hqueue, QUEUE_DATA_T * pdatas, unsigned int len)

    参数说明:

    当需要弹出数据的长度大于队列中的数据长度时,弹出数组多余的空间将不会被赋值。     返回值说明:

该函数将返回实际从队列中弹出的数据长度。

当队列中的数据长度足够时,返回值将等于参数 len 的值。

当队列中的数据长度不足时,返回值为实际从队列中弹出的数据长度。

3、单数据复制

当需要从队列头部获取数据,但又不希望数据从队列中删除时,可以使用 Queue_Peek 函数来实现,该函数的参数与返回值与 Queue_Pop 完全相同。     使用 Queue_Peek 和 Queue_Pop 函数的区别在于:

Queue_Pop 得到队列中的数据后会删除队列中的数据。

Queue_Peek 得到队列中的数据后会保留队列中的数据。

4、多数据复制

当需要从队列头部获取多个数据,但又不希望数据从队列中删除时,可以使用 Queue_Peek_Array 函数来实现,该函数的参数与返回值与 Queue_Pop_Array 完全相同。     使用 Queue_Peek_Array 和 Queue_Pop_Array 函数的区别在于:

Queue_Pop_Array 得到队列中的数据后会删除队列中的数据。

Queue_Peek_Array 得到队列中的数据后会保留队列中的数据。

八、其他功能

1、清空队列

当需要清空队列数据时,无需弹出所有数据,只需要调用 Queue_Clear 即可快速清空指定队列,在创建队列时会调用此函数来初始化队列,因此对于刚创建完成的队列无需调用清空队列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Queue_Clear(QUEUE_HandleTypeDef * hqueue)

    参数说明:

2、获取队列数据数量

当需要获取队列中的数据长度时,调用 Queue_Count 函数,函数原型如下:

unsigned int Queue_Count(QUEUE_HandleTypeDef * hqueue)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该函数将返回队列中的数据长度。

返回值范围在0到创建队列时的长度之间。

网友A(2025-11-06):
主要用于解决多任务环境中的数据缓冲、任务间通信、异步事件处理等问题。

网友B:
采用值传递存储数据,避免指针操作的内存开销,适配资源受限环境。

网友C:
体积小、操作高效、无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D:
队列是一种 “先进先出” 的数据结构

网友E:
使用 QueueForMcu 缓存传感器数据,主循环按时间顺序处理。

网友F:
避免混合存储导致解析错误。

网友:
程序逻辑更清晰,中断只负责收,主循环只负责处理,职责分明。

网友G:
中断服务程序极短,能更快地响应其他紧急事件。

网友H:
有限的资源实现高效的数据流转。

网友I:
根据实际数据量动态调整缓冲区大小,避免过度分配。

网友J:
队列是任务间通信的核心机制

网友K:
QueueForMcu 是一个专为单片机设计的轻量级队列功能模块

网友L:
在文件 queue.h 中有一个宏定义 QUEUE_DATA_T 用于指定队列元素的数据长度,默认是 unsigned char,可以根据需要更改为其他数据类型

网友:
能够高效处理数据缓存,避免数据丢失,提升系统稳定性。

网友M:
环形缓冲区只需要移动头尾两个指针

网友I:
在 Queue_Pop 中添加超时等待功能,避免主循环长时间阻塞。

网友N:
为什么单片机急需一个队列?

网友O:
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时,数据通常通过中断触发,若直接在中断中处理数据,可能因耗时过长阻塞其他中断。

网友P:
串口接收是通过中断来处理的,非常快。而处理这些数据是在主循环中进行的,比较慢。

网友Q:
在使用FreeRTOS、RT-Thread等实时操作系统,队列是官方推荐的、最安全的任务间通信方式。

网友R: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将接收到的字节/ADC值/传感器数据,通过 queue_push() 函数快速存入队列。然后立即退出中断。

网友S:
使用 QueueForMcu 缓存串口数据,主循环按顺序处理

网友T:
我注意到这个库还支持多数据压入和弹出,这对于处理大量数据时能提高效率

网友U: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中,将接收到的数据压入队列;主循环中,从队列弹出数据并处理。

楼主:
基于事件驱动的架构,让你可以轻松添加新功能,而不会破坏原有逻辑。

网友V:
我注意到QueueForMcu允许自定义队列元素的数据长度,这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来说非常灵活。

网友W:
中断服务程序与主循环的数据桥梁

网友X:
我注意到这个库支持值传递方式保存队列数据,这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系统中是一个优势

网友Y:
基于单片机实现的队列功能模块,主要用于8位、16位、32位非运行RTOS的单片机应用,兼容大多数单片机平台。

网友Z(2025-12-08):
我注意到QueueForMcu支持值传递方式保存队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