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电容在复位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25-08-25):
高电平上电复位

我们来看一下高电平上电复位,本质就是RC串联充电电路,在上电的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上电后的一瞬间电容等效为短路,电容C11充电,充电电流在电阻上形成的电压为高电平;单片机复位,几个毫秒之后,电容充电完毕,电路为断路,电流为0,电阻两端电压近似于0V,这时RST就为低电平。单片机将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电容充电时间T/复位持续时间:

T=(1/9)*R*C

低电平上电复位

低电平上电复位,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在上电的瞬间RST端电位近似为GND,通过 10K电阻对 C11电容进行充电,此时RST复位引脚电压为低电平;单片机复位,几个毫秒之后,电容器充满,下面为断路,电流为0,电流经过电阻流入RST复位引脚, 引脚为高电平, 这时,单片机将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电容充电时间T/复位持续时间:

T= 9*R*C

高电平按键复位

高电平按键复位,VCC上电时,电容C充电,此时电路导通,在10K电阻上出现电压,RST引脚为高电平,使得单片机复位;几个毫秒后,C充满,此时电路为断路,10K电阻上电流降为0,电压也为0,RST引脚为低电平,使得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工作期间,按下按键Key,电容两端相当于短路,电容C放电,RST引脚为高电平,使得单片机复位。松开按键Key,电容C又充电,几个毫秒后,充电完成,电路断路,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

低电平按键复位

低电平按键复位,VCC上电时,电容C充电,此时电路导通,RST引脚为低电平,使得单片机复位;几个毫秒后,电容C充满,此时电路为断路,电流由10K电阻流入RST复位引脚,RST引脚为高电平,使得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工作期间,按下按键Key,RST复位引脚直接跟GND导通,为低电平,电容C放电,使得单片机复位。松开按键Key,电容C又充电,几个毫秒后,充电完成,电路断路,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A:
当电源刚接通时,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此时复位引脚被拉低至低电平;随着电容通过电阻充电,电压逐渐上升,直到达到高电平阈值时解除复位状态

网友B:
MCU的NRST引脚通常外接RC低通滤波电路,形成毫秒级的延时

网友C:
STM32系列芯片要求复位脉冲宽度至少保持20μs以上才能保证内核正确初始化

网友D:
电容对高频噪声具有旁路作用,可将瞬间尖峰电压短路到地,防止误触发复位

网友E:
选择陶瓷电容与电解电容并联使用,兼顾不同频率段的滤波需求

网友F:
某些复杂系统存在多路供电轨序,此时大容量电容可作为能量缓冲池,持续拉住复位信号直到所有电源域均达到额定值

网友G:
由于制造公差和温度系数影响,实际电容值可能偏离标称值±20%。因此在设计时需留有余量

网友H:
在电容回路中串联一个按键开关,按下时短接电容实现强制复位

网友I:
LEVEL 3完全锁定芯片,禁止任何形式的外部访问,且不支持降级操作

网友J:
STM32H7系列的窗口看门狗可监控RC电路的状态变化

网友K:
电容通过放电过程维持复位信号的电平

网友L:
在电源周期性通断的情况下,需确保复位波形能达到复位电平阈值,避免复位失败

网友M:
数字电路可靠启动和异常恢复。

网友N:
电容在复位电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网友O:
生成稳定的复位信号

网友P:
容值越大,充电时间越长,复位信号越稳定

网友Q:
在手动复位电路中,按下按钮时电容快速放电,释放后重新充电,形成新的复位脉冲,实现人为干预下的系统重启

网友K:
电容与配套电阻共同决定RC时间常数,需综合考虑功耗、响应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R:
芯片在电源稳定前保持复位状态,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S:
松开按钮后,电容重新通过电阻充电,复位信号延迟释放,避免按钮机械抖动导致的多次复位。

网友S:
在手动复位电路中,按下复位按钮会使电容放电,产生复位信号。

网友T:
电容与电阻组成RC电路,通过调整电阻和电容的值,控制复位信号的持续时间

网友U:
查阅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了解复位时序和复位阈值电压,合理选择电容值

网友V:
通常配合 100nF~1μF 的小电容并联在复位引脚与地之间,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P:
选择合适大小的电容对于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网友W:
抑制电源噪声

网友X:
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

网友Y:
电容对高频信号呈现低阻抗,能将复位引脚上的高频噪声短路到地

网友S:
电源波动或电容充放电不稳定可能导致复位信号抖动。

网友Z:
等待芯片内部电源、时钟稳定后再释放复位,避免因启动不稳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AA:
电源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逐渐升高

网友AB:
电容电压随时间按指数规律上升

网友M:
电容还具有滤波作用,能够吸收电源中的噪声和干扰,防止这些噪声意外触发复位

网友AC:
复位引脚对噪声敏感,若受到高频干扰可能误触发复位。

网友AD:
当系统通电时,电容开始充电,此时复位信号有效,系统保持在复位状态;当电容充电完成后,复位信号撤销,系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AE: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滤除电源中的噪声和干扰,进一步稳定系统的电源,提高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F:
推荐使用0.1μF电容,配合10kΩ电阻,实现约1ms的复位时间。

网友AG:
电容能够缓解电源波动和干扰对系统带来的影响

网友AH:
掉电瞬间,电容通过电阻放电,复位引脚能维持一段时间的低电平

网友AB:
电容具有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当电源接通瞬间,电容初始电压为零,导致微控制器的复位引脚获得有效电平

网友AI:
电容值过小可能导致复位时间不足,芯片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AJ:
提供稳定的复位信号

网友AK:
通过按键短接电容两端,使电容快速放电,复位引脚电压骤降至0V。

网友AL:
电容应紧邻芯片复位引脚,减少寄生电感。

网友AB:
利用充放电特性产生符合时序要求的复位信号

网友AM:
调节复位脉冲宽度

网友AH:
电容通过其充电和放电过程来控制系统的复位时间。

网友AN:
在开机时系统能够正确完成初始化和自检过程。

网友AO:
通过充电过程延缓复位信号的触发,确保VDD稳定后再释放复位信号。

网友AP:
避免电源短暂波动时芯片误动作

网友AQ:
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可以消除按键复位时的抖动,提高复位操作的可靠性

网友AR:
常见复位电路类型中电容的应用

网友AS:
避免因电源电压波动 导致数字电路误启动

网友N:
稳定电压、滤波噪声、控制复位时间

网友AT(2025-11-02):
在复位电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是电容

网友AT:
电容与配套电阻可共同决定RC时间常数

网友AU:
使用滤波电路可以减少电源噪声,增强单片机稳定性,提升抗干扰性能。

网友AV:
电容滤掉电源噪音,防止误复位,稳当保障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W:
设计时要考虑电容的公差和温度影响,确保实际使用中电容值不会因误差而影响电路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