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配置中颖SH79F3214的定时器0的PWM输出模式的占空比?
如何配置中颖SH79F3214的定时器0的PWM输出模式的占空比?

楼主(2025-08-27):
配置中颖 SH79F3214 定时器 0 的 PWM 占空比:先设 TMOD 选 PWM 模式,置 CKCON 定时钟源,写 TL0/TH0 设周期,通过 CCAP0L/H 寄存器设定占空比。

网友A:
配置中颖 SH79F3214 定时器 0 的 PWM 输出模式占空比:先使能定时器 0,选 PWM 模式。设置计数周期寄存器定周期,通过比较寄存器设占空比(值 = 周期 × 占空比)。配置对应 IO 口为 PWM 输出,使能比较匹配输出,启动定时器即输出相应占空比的 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