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解决MPU6050平放才能复位成功的问题?

楼主(2025-08-24):
如何解决MPU6050平放才能复位成功的问题?

网友A:
这是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要这样吧,毕竟用这个东西的四轴飞行器,起飞时候都是在地上平放的。

网友B:
解决 MPU6050 平放才能复位成功的问题,可检查复位电路:确保 RESET 引脚外接 10kΩ 上拉电阻,电容值不超过 0.1μF;排查引脚焊接是否虚连,线路有无干扰。若硬件正常,可在软件复位前加延迟,或更换传感器测试是否器件本身故障。

网友C(2025-11-19):
可能因复位电路受重力或引脚接触影响。先检查复位引脚(XDA/XCL)接线是否松动,加 10k 上拉电阻稳定电平;排查供电,确保 3.3V 电压稳定,避免纹波干扰;若用软件复位,检查程序中复位逻辑是否误判姿态;也可更换传感器,排除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