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将校准参数存入芯片EEPROM或MCU闪存?

楼主(2025-08-28):
如何将校准参数存入芯片EEPROM或MCU闪存?

网友A:
使用IAP来实现,这个FMC控制器。

网友B(2025-11-19):
将校准参数存入芯片 EEPROM 或 MCU 闪存,可通过编程器直接写入,或在程序中调用芯片自带的 EEPROM / 闪存操作库函数,按地址将参数按地址写入指定存储区域。需注意擦除块对齐,校验数据完整性,部分芯片支持加密存储防篡改,确保断电后参数稳定保存且可重复读写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