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ity] 在CubeIDE中配置一个仅接收的UART接口

楼主(2025-08-24):
我不想浪费定义为Tx的引脚,这个引脚用于其他用途。我这个uart只用作发送不接受。

我可以在高级参数部分将数据方向设置为仅接收,但Tx引脚仍然显示在芯片标注上。如果我将Tx引脚重新分配为其他功能(例如标准GPIO),整个UART接口定义就会失效。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你要在CubeMX里把TX设置成“Not Connected”,这样RX还能用。

网友B:
如果你只要RX功能,干脆在代码里自己初始化GPIO,把TX脚当普通IO用。

网友C:
CubeIDE里UART外设默认是全双工的,所以它总想绑TX和RX。

网友D:
要不考虑用LPUART,它有些型号支持单线模式,可以只接收。

网友E:
我记得高级参数里有个“Half Duplex”选项,不过那是复用一根线,可能不符合你需求。

网友F:
实测下来,TX引脚即使配置了,也不会真的输出东西,你可以直接忽略。

网友G:
如果编译报错,可以把HAL_UART_Transmit相关函数都删掉,就不会用到TX了。

网友H:
另外个办法是直接用USART寄存器初始化,只开RXEN位,TXEN不要置位。

网友I:
CubeMX界面上显示TX脚,其实只是UI问题,底层代码是可以只收不发的。

网友J:
我也踩过坑,后来干脆手动改.ioc文件,把Tx引脚删掉,编译还是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