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A9J-DK USB DEVICE HS MSC设备(eMMC模拟U盘)

楼主(2025-08-24):
, , ,
各位大佬,在使用 STM32U5A9J-DK 这个demo板,配置开发 USB DEVICE HS MSC设备(eMMC模拟U盘)
编译无问题,可以正常下载,使用GDB调试,也都正常初始化,但插到电脑上不显示U盘,麻烦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接线如图:

配置如下:
GPDMA1:

NVIC:

RCC:

SYS:

SDMMC1:

UCPD1:

USB_OTG_HS:

THREADX:默认配置,未修改

USBPD:

USBX:

时钟树:

代码修改点: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用万用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 eMMC 的时钟和数据线是否有活动。

网友C:
检查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 是否正确配置了 USB 时钟。

网友D:
eMMC 的时钟是否已正确配置。

网友E:
检查USB描述符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还是需要确认软件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 是否正确配置了 USB 时钟。

我跟GDB走了一遍流程,都配置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需要确认软件配置问题

配置都在图上,大佬你能看出哪儿有问题吗?我是在找不到

网友F:
非常详细

网友G:
了解一下过程

网友H:
ST的基础知识问题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