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06:添加队列方式输出固定字符串

楼主(2025-08-25):
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FIFO)的线性数据结构,只允许在队尾插入元素,在队头删除元素。对于队列的操作包括:入队,出队,查看队头元素,判断队列是否为空的操作。
   基本特性:先进先出的原则,最先进入队列的元素,最先被移除队列。
   主要操作:
 入队(enqueue):在队列的尾端添加元素。
 出队(dequeue):在队列的首端移除元素。
 队列的实现方式如下所示:
1:数组实现:
使用固定大小的数组
需要处理循环队列的情况以避免空间浪费
2:链表实现:
使用单向链表,头指针指向队首,尾指针指向队尾
不需要预先分配固定大小
代码如下所示:
2.1 :定义队列的结构体:
#define MAXSIZE 20                                                                //队列最大长度
typedef struct TQelemType                                                //队列每帧数据结构体
{
        uint8_t uLength;                                                                        //数据长度
        uint8_t buffer[200];                                                                //数据数组
}QelemType;
typedef struct Tsquene                                                        //队列结构体
{
        QelemType *base;
        int front;
        int rear;
}squene;
2.2 队列初始化:
/**************************************************************************
- 功能描述:入队列
- 参数说明:*s 队列句柄                *e 要入队列数据的地址
- 返回说明:无
**************************************************************************/
void enquene(squene *s,QelemType *e)
{
        if(((s->rear)+1)%MAXSIZE==s->front)
        {
                return ;
        }
        memcpy(&(s->base[s->rear]), e, sizeof(QelemType));
        s->rear=((s->rear)+1)%MAXSIZE;
}
2.3 出队列操作:
/**************************************************************************
- 功能描述:出队列
- 参数说明:*s 队列句柄                *e 出队列数据要写入的地址
- 返回说明:-1 失败                0 成功
**************************************************************************/
int8_t dequene(squene *s,QelemType *e)
{
        if(s->rear==s->front)
        {
                return -1;
        }
        memcpy(e, &(s->base[s->front]), sizeof(QelemType));
        memset(&(s->base[s->front]), 0, sizeof(QelemType));
        s->front=((s->front)+1) % MAXSIZE;
        return 0;
}
2.4 添加测试字符串函数如下所示:
void TestBuffer1(void)
{
         QelemType Data = {0};
         Data.uLength = sizeof (outputchar1);    //需要发送的数据长度
         memcpy(&Data,outputchar1,Data.uLength );
         enquene(&QUsart1Tx,&Data);
}
void TestBuffer2(void)
{
        QelemType Data = {0};
        Data.uLength = sizeof (outputchar2);    //需要发送的数据长度
        memcpy(&Data,outputchar2,Data.uLength );
         enquene(&QUsart1Tx,&Data);
}
void Usart1Txbuffer(void)
{
        QelemType Data = {0},*PreData = NULL;                //创建临时一帧队列数据
        PreData = &Data;
        if(dequene(&QUsart1Tx,PreData) != 0)                //出队列
        return;
        memcpy(SendBuffer1,PreData->buffer,PreData->uLength );
        SendDataToUSART1(PreData->uLength );
}
2.5 在任务回调函数中,添加测试代码如下所示:
//========================================================================
// 函数: void task_100ms(void)
// 描述: 100ms 任务.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25-08-08
//========================================================================
void task_100ms(void)
{
        Usart1Txbuffer();
}
//========================================================================
// 函数: void task_200ms(void)
// 描述: 200ms 任务.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25-08-08
//========================================================================
void task_200ms(void)
{
        TestBuffer2();
}
void task_1000ms(void)
{
//printf("21论坛测评APM32F402 测评活动 by:聪聪哥哥 \r\n");
TestBuffer1();
}
三:测试图片如下所示:

网友A:
这种队列的入队 出队,使用memcpy()函数是不是会降低速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队列的入队 出队,使用memcpy()函数是不是会降低速率啊

是的,好多高手都是用环形队列这样不浪费空间速率还可以。

网友C:
这种环形队列是不是可以重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好多高手都是用环形队列这样不浪费空间速率还可以。

啊  等等我尝试一下移植一下啊,环形队列。。。感谢提醒

网友D:
楼主,那个预定义 20和结构体里面的buffer[200]是啥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预定义 20和结构体里面的buffer[200]是啥关系啊?

队列深度20,,,每个队列的长度是200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