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07:调试ADC的功能,通过串口1输出ADC数据

楼主(2025-08-25):
一:APM32F402的ADC知识分享:
  系列产品有 2个 ADC,精度为 12 位,每个 ADC 最多有 16 个外部通道和2个内部通道。各通道 AD 转换模式有单次、连续、扫描或间断,ADC 转换结果可以左对齐或右对齐存储在 16 位数据寄存器中。
二:ADC的简单编写思路:
首先开启PA口时钟和ADC1时钟,设置PA1为模拟输入模式,否则AD不能正常读数程序开启之前复位ADC1,同时设置ADC1分频因子和ADC的位数等相关信息。
初始化ADC1参数,配置规则通道参数:
开启软件转换: 等待转换完成,读取ADC值。
简单说明一下具体的思路
1:系统时钟的选择:根据电路板的硬件设计,选择外部时钟,主频设置为120MHZ,然后配置ADC的时钟分频器,确保ADC在工作时频率正确,最后使能使用的ADC1的时钟
2:ADC的基本参数配置:
选择合适的ADC模式,APM32F402支持多种转换模式,单次转换和多次转换的模式,我个人认为还是使用连续多次转换的模式效果更好些。设置好合适的采样周期,ADC的采集到的数据不仅仅和外部传感器输入的实际数据有关,和采样的频率也息息相关,经过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说,合适的采样时间才能采集到准确的AD数据,通常采集频率过快,会导致ADC数据不稳定。较高的采样时间会增加数据的稳定性,但是这样会增加程序运行的时间。
三软件代码如下所示:
3.1 ADC的初始化函数
void ADC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ADC_Config_T  ADC_ConfigStruct;
    /* Enable GPIOA clock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 ADC channel 0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 ADCCLK = PCLK2/4 */
    RCM_ConfigADCCLK(RCM_PCLK2_DIV_4);
    /* Enable ADC clock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DC1);
    /* ADC configuration */
    ADC_Reset(ADC1);
    ADC_ConfigStructInit(&ADC_ConfigStruct);
    ADC_ConfigStruct.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nfigStruct.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ConfigStruc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ConfigStruc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_TRIG_CONV_NONE;
    ADC_ConfigStruct.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 channel number */
    ADC_ConfigStruct.nbrOfChannel          = 1;
    ADC_Config(ADC1, &ADC_ConfigStruct);
    /* ADC channel Convert configuration */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 Enable complete conversion interupt */
    ADC_EnableInterrupt(ADC1, ADC_INT_EOC);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EnableIRQRequest(ADC1_2_IRQn, 1, 1);
    /* Enable ADC */
    ADC_Enable(ADC1);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 (ADC_Read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 (ADC_ReadCalibrationStartFlag(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EnableSoftwareStartConv(ADC1);
}

3.2 编写ADC转换完成的回调函数:
void ADC_callback(void)
{
    /* Read ADC Conversion value */
    iAdcData = ADC_ReadConversionValue(ADC1);
//   printf("采集到编码器的原始数据 = : %4d \r\n", iAdcData);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 (ADC_ReadIntFlag(ADC1, ADC_INT_EOC) == SET)
    {
        ADC_callback();
        ADC_ClearIntFlag(ADC1, ADC_INT_EOC);
    }
}

3.3 在时间任务回调函数中,添加输出采集到的ADC数据函数:
void task_100ms(void)
{
        //Usart1Txbuffer();
        printf("采集到编码器的原始数据 = : %4d \r\n", iAdcData);
}

四:测试图片如下:
旋转电位器,可以观察到采集的ADC数据变化过程。
分享一下ADC数据处理方法如下所示:
1: 采用中值算法滤波
主要是程序在执行的时候,连续采集N次(需要注意下这里下,这里的N必须取值奇数),程序需要按大到小或者从小到达的顺序进行排序,然后取中间数值做为有效值。
int MidValueDeal(int N)
{
    int value_buf[N];      int i,j,k,temp;
    for( i = 0; i < N; ++i)
    {
     value_buf[i]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for(j = 0 ; j < N-1; ++j)
      {
          for(k = 0; k < N-j-1; ++k)
          {              //从小到大排序,冒泡法排序
              if(value_buf[k] > value_buf[k+1])
              {
                  temp = value_buf[k];
                  value_buf[k] = value_buf[k+1];
                  value_buf[k+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2:算术平均数滤波
连续取值N个数据,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取平均值;
代码如下:
int AverValueDeal(int N)
{
    int sum = 0;
    unsinged short i;
    for(i = 0; i < N; ++i)
    {
        sum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return sum/N;
}

这里取值时候,需要根据被控对象进行选择,N值取值过大,会导致响应过慢,数据的灵敏度过低,所以采用算术平均值滤波时候,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
3:滑动滤波算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define N 10
int value_buf[N];
int sum=0; //数据总和
int Num=0; //当前队列中数组下标
int movedataFilter()
{
    if(Num < N)
    {
        value_buf[Num] = HAL_ADC_GetValue(&hadc1);
        sum += value_buf[Num];
        Num++;
        return sum/Num;
    }
    else
    {
       sum -= sum/N;
       sum += HAL_ADC_GetValue(&hadc1);
       return sum/N;
    }
}

网友A:
楼主 您的这个电位器看着好精致啊!
话说,楼主您的代码里面好多的除法运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您的这个电位器看着好精致啊!
话说,楼主您的代码里面好多的除法运算呀 ...

啊 做的数据处理取得平均数据,这样数据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