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08:软件模拟IIC驱动24C芯片

楼主(2025-08-25):
一:24C02芯片介绍:
     24C02是一款2048位串行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组织为256个8位字。该设备采用先进的CMOS工艺制造,适用于低功耗和低电压应用。提供多种封装选项,包括8引脚DIP、8引脚SOP、8引脚MSOP、8引脚TSSOP、8引脚DFN和5引脚SOT-23/TSOT-23。标准2线双向串行接口用于所有读写功能。
二:24Cxx芯片特点:
宽范围的工作电压1.8V~5.5V低电压技术
-1mA典型工作电流
-1uA典型待机电流
存储器组织结构
24C02,256 X8(2K bits)
-24C04,512 X8(4K bits)
-24C08,1024X8(8K bits)
-24C16,2048 x8(16K bits)
-24C32,4096 X8(32K bits)
-24C64.8192X8(64K bits)2线串行接口,完全兼容12C总线12C时钟频率为1MHz(5V),400 kHz(1.8V,2.5V,2.7V)
施密特触发输入噪声抑制
硬件数据写保护
内部写周期(最大5 ms)
可按字节写
页写:8字节页(24C02),16字节页(24C04/08/16),32字节页(24C32164)
可按字节,随机和序列读
自动递增地址
ESD保护大于2.5kV
T24C02A
高可靠性
擦写寿命:100万次
-数据保持时间:100年
8-pin DIP和8-pin SOP封装
无铅工艺,符合RoHS标准
三:24Cxx 存储芯片的数据格式
可见 24C02 每一页最大支持64个字节长度,所以当我们存入数据时候需要注意不要超过每页的最大字节,防止自动存入到下一页。
原理图如下所示:
四:读写函数如下:
/*******************************************************************************
* 函 数 名         : errom_write()
* 函数功能                     : 向24Cxx指定地址写入多个数据字节
* 输    入         : u16 addr -写入的起始地址
* 输    入         : u8 *dt_pro-待写入数据的缓存区首指针
* 输    入         : u16 num-待写入的数据个数
* 输    出         : 无
*******************************************************************************/
void  errom_write(u16 addr,u8 *dt_pro,u16 num)
{
    while(num--)
                {
                  AT24Cxx_WriteOneByte(addr,(*dt_pro));
      addr++;
             dt_pro++;
                }
}

/*******************************************************************************
* 函 数 名         : errom_read()
* 函数功能                     : 向24Cxx指定地址读出多个数据字节
* 输    入         : u16 addr -读出的起始地址
* 输    入         : u8 *dt_pro-待读出数据的缓存区首指针
* 输    入         : u16 num-待读出的数据个数
* 输    出         : 无
*******************************************************************************/
void errom_read(u16 addr,u8 *dt_pro,u16 num)
{
    while(num)
                {
                   *dt_pro=AT24Cxx_ReadOneByte(addr);
                   addr++;
                         dt_pro++;
                         num--;
                }
}
测试代码如下所示:
void Test_EEPROM(void)
{

        WriteBuffer24C02[0]= 0xFA ;
        WriteBuffer24C02[1]= 0xFB ;
        WriteBuffer24C02[2]= 0xFC ;
        WriteBuffer24C02[3]= 0x05 ;
        WriteBuffer24C02[4]= 0xC0 ;
        WriteBuffer24C02[5]= 0x01 ;
        WriteBuffer24C02[6]= 0x02 ;

errom_write(0,&WriteBuffer24C02[0],7);
  HAL_Delay(20);
errom_read(0,&ReadBuffer24C02[0],7) ;
memcpy(SendBuffer1,&ReadBuffer24C02[0],7 );
SendDataToUSART1(7);
}

网友A:
楼主,你们在存储24C02的时候有做写入加密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们在存储24C02的时候有做写入加密处理吗?

没有做,,,只是测试一下极海软件的IIC 驱动代码。等下移植一下官方的硬件IIC

网友B:
先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再发送存储地址和数据;读操作需先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存储地址,再发送设备地址+读命令并读取数据。

网友C:
IIC总线要求SDA和SCL使用开漏输出,并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D:
可灵活驱动24C系列EEPROM

网友E:
IIC总线是一种两线制的串行通信协议,广泛应用于各种微控制器和外围设备之间

网友F:
软件模拟IIC成为了一种实用的解决方案。

网友G:
感谢分享24C02的详细介绍和代码示例,这对于我们这些正在学习I2C通信和EEPROM存储的人来说非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24C02的详细介绍和代码示例,这对于我们这些正在学习I2C通信和EEPROM存储的人来说非常有帮助。
...

嗯嗯 我使用的模拟的,可以尝试使用官方硬件的IIC 试一下

网友H:
我同事也是使用GPIO模拟的方式来读取I2C从设备的数据。

网友I:
这是否意味着在写入数据时需要特别注意数据的对齐?

网友J:
无法检测到设备

网友K:
ESD敏感场景建议增加TVS二极管

网友L:
24C02的写入周期最大是5ms,这个参数对于实际应用有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否意味着在写入数据时需要特别注意数据的对齐?

对对,我使用的结构体的方式,转成buffer 存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ESD敏感场景建议增加TVS二极管

这个建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同事也是使用GPIO模拟的方式来读取I2C从设备的数据。

一般模拟的移植起来方便一些, 就是使用延时的方式不太友好

网友M:
加入看门狗防止死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加入看门狗防止死锁

嗯嗯 可以,这个办法还是不错

网友N:
24C02的低功耗和低电压特性使其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这篇帖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网友O:
软件模拟IIC的核心是通过GPIO操作实现IIC协议的时序

网友P:
软件模拟IIC时,需要严格遵守IIC总线的时序要求

网友Q:
实现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实现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了吗

目前还没有,只是正常的可以正常处理。

网友R:
IIC总线需要外部上拉电阻,通常阻值选择在4.7kΩ左右。

网友S:
太常见的一种I2C读写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太常见的一种I2C读写操作了

模拟的 当时硬件没弄好

网友T:
标准模式100kHz,快速模式4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T:
标准模式100kHz,快速模式400kHz

好像还可以更快

网友U(2025-10-11):
这些读写函数看起来是直接操作EEPROM的,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V:
看错了。看成了使用MCU来模拟EEPROM了。
话说,咱们写多个字节是不是也是错误的啊

网友I:
感谢分享24C02的详细介绍和代码示例,这对于我们理解I2C EEPROM的工作原理和编程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