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C语言函数大全

楼主(2025-08-25):
(图片)

网友A(2025-10-02):
输入/输出函数
用于处理数据的输入与输出,常见函数包括:
printf():格式化输出数据到标准输出设备。
scanf():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格式化数据。
getchar():读取单个字符。
putchar():输出单个字符。
fgets():从指定流读取一行数据。
字符串处理函数
用于字符串的创建、比较、拼接等操作,常见函数包括:
strlen():计算字符串长度。
strcpy():复制字符串。
strcat():连接两个字符串。
strcmp():比较两个字符串。
strchr():查找字符串中首次出现的字符。
数学函数
提供各种数**算功能,常见函数包括:
sqrt():计算平方根。
pow():计算幂。
sin()、cos()、tan():计算三角函数。
abs():计算整数的绝对值。

网友B:
注意函数参数的类型和数量,避免传递错误参数。

网友C:
strlen、strcpy等函数依赖 '\0' 判断字符串结束,若缺失会导致越界访问。

网友D:
C语言标准库(ANSI C)定义了约200个常用函数,覆盖输入输出、字符串处理、数**算等场景。

网友E:
仅在函数内有效,函数返回后失效。

网友F:
使用函数可以实现模块化编程,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G:
不同编译器可能有不同的参数传递顺序,通常从右向左传递。

网友H:
明确参数要求、处理边界条件、管理内存安全

网友I:
函数参数传递时会创建副本,对于需要修改实参值的情况,应使用指针传递。

网友J:
理解函数的返回值含义,例如 strcmp() 返回负数、零或正数分别表示字符串的大小关系

网友K:
函数可互相调用,但需避免循环调用导致死锁。

网友E:
C语言函数分类与核心函数

网友L:
声明为void类型,避免使用return返回值。

网友M:
未初始化的指针 ,可能访问非法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