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R Micro-EVB开发板评测】+串口使用

楼主(2025-08-24):
串口作为最基础、最常用的通信外设,是嵌入式开发入门的第一步,这也是我为什么外设第一个就先弄它的原因,方便快捷。
我详细记录如何在APM32E030R开发板上进行串口的配置与使用,并分享在实际评测过程中的体验与心得。

一、开发环境与资源准备
1.
硬件准备:
了解串口是哪两个引脚和连接。
原理图

2.
软件准备:
IDE:Keil MDK-Arduino(本次评测使用)
SDK:极海官方提供的APM32E0xx_SDK(包含库函数、示例代码和底层驱动)
串口调试助手XCOM或其他任意一款你喜欢的工具。

二、硬件连接
APM32E030R Micro-EVB开发板默认可能没有集成USB转串口芯片,因此我们需要外接一个USB转TTL模块。
USB转TTL模块的 TX引脚接开发板的 PA10(USART1_RX)
USB转TTL模块的 RX引脚接开发板的 PA9(USART1_TX)
USB转TTL模块的 GND引脚接开发板的 GND

三、代码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 Enable GPIO clock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TINY_COM1_TX_GPIO_CLK);

    /* Enable COM1 clock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TINY_COM1_CLK);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GPIO_ConfigPinAF(TINY_COM1_TX_GPIO_PORT, TINY_COM1_TX_SOURCE, TINY_COM1_TX_AF);

    /* Connect PXx to USARRX_Rx */
    GPIO_ConfigPinAF(TINY_COM1_RX_GPIO_PORT, TINY_COM1_RX_SOURCE, TINY_COM1_RX_AF);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F;
    gpioConfig.pin = TINY_COM1_TX_PIN;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PU;
    GPIO_Config(TINY_COM1_TX_GPIO_PORT, &gpioConfig);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Config.pin  = TINY_COM1_RX_PIN;
    GPIO_Config(TINY_COM1_RX_GPIO_PORT, &gpioConfig);

    /* TINY_USART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usart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_RX;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usar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Ctrl = USART_FLOW_CTRL_NONE;
    /* No parity */
    usart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 One Stop Bit */
    usart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 Word Length = 8 Bits */
    usart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 USART_Config */
    USART_Config(TINY_COM1, &usartConfigStruct);

    /* Enable USART_Interrupt_RXBNEIE */
    USART_EnableInterrupt(TINY_COM1, USART_INT_RXBNEIE);

    NVIC_EnableIRQRequest(TINY_COM1_IRQn, 2);

    /* Enable USART */
    USART_Enable(TINY_COM1);

    /* TINY_COM1 Send data to PC, and you need to open serial assistant to observe */
    USART_Write(TINY_COM1, (uint8_t*)"21IC.com\r\n");
                USART_Write(TINY_COM1, (uint8_t*)"HELLO APM32E030\r\n");
    while (1)
    {
    }
四、输出结果

网友A:
看来现在115200bps仍然是主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现在115200bps仍然是主流啊

为什么?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还是115200兼顾了稳定性合速率?

网友C:
不一定吧!
我们现在自己的调试串口的波特率是 500kbps或1mbps
115200bps有点慢了,而且分频后会有误差

网友D:
这个小开发板上的调试器上有一个USB转串口。
就是不知道最大支持多少bps

网友E:
嗯嗯,有串口输出了。调试信息也方便打印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还是115200兼顾了稳定性合速率?

我使用jlink v9的自带的串口,其最高仅支持到115200bps

网友A:
串口应用要一直保持下去,方便、简单,可靠。

网友F(2025-09-28):
代码部分也很清晰,可以直接拿来用,赞一个。

网友G:
串口应用是嵌入式开发的一个基础应用。

网友H:
串口通信是嵌入式开发的基础,这篇评测让我对APM32E030R开发板有了更深的了解

网友I:
串口输出是最便捷的调试手段

网友J(2025-11-17):
串口通信是嵌入式开发的基础,这篇评测让我对APM32E030R开发板有了更深的了解,感谢分享。